[其他] 给京东亚瑟路由器加装温控风扇,但是出现了一点小问题。

楼主(2024-11-28):
这东西的发热量不小,现在是冬季还好,要是在夏季,必然很热。

4cm风扇刚好卡在天线框架里面,用一点点502伺候。
在散热片上加装了一块温控感应头45度就开机,用硅脂填充,方便传递温度感知。

风扇取电就在插座触点上,风扇刚好用的也是12v的。
现在遇见的问题是,加装温控头后,正负极导通,电源保护断电。
不用温控头就正常?不知啥原因?时间仓促,也没细细复查。

现在是插电风扇就转,但是现在冬季又不需要风扇增加散热啊。

全部组装完成,外观无损。

网友:
漂亮 ,加个温控电路啊。

网友:
如果45度温控头外壳是金属的,那就是电源短路了,金属外壳与里面是通的,把温控头串在风扇负极试试。

网友:
温控头包些胶纸做绝缘,应该就行了

网友:
温控头金属外壳带电

网友:
我的亚瑟都是倒着放,发热点在上方,散热效果还不错

网友:
这种情况,我会把整体外壳拆掉,用三合板做个大两圈的外壳,底部留空加滤尘网,顶部加一个12cm的双滚珠风扇,不用加温控,或者内部随便放一个,调到20摄氏度导通,底部进气,顶部出气,一体式风道,考验的是木工活儿,而不是电工活儿。
我的AX1800就是这么玩的,超爽利。

网友:
设计的很好,能不能外接控制器,就能解决问题了,就是不好看,不行再底部加个开关也行,夏天开,冬天关。

网友:
加温度控制了?

网友:
这小风扇很合适啊,不过12V转速还是太高了,会有噪音

网友:
温控器外边那个透明胶套不能取下使用,外壳跟里边的温控弹片不绝缘。

网友:
还好把,我的亚瑟感觉不是很热啊

网友:
夏季有空调也凑合啊

网友:
其实这种小家电,只要没因为过热而噶,不用刻意考虑加主动散热的。

网友:
看起来有点复杂

网友A:
这功耗又上去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功耗又上去了吧

12v0.08a,耗电一点点

网友:
外观还挺好看的

网友:
这个电流还行,风扇转速不会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