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琢美4000,转速低,声音大,发烫,请问什么原因

楼主(2024-11-28):
如题,海鲜市场淘了一把琢美4000,转速低,声音大,发热,请问有懂的大神给解答下是什么原因吗?谢谢先

网友A:
怀疑线圈匝间短路

网友B:
轴承有没有问题,没有就是2楼说的了

网友:
原因就在二三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怀疑线圈匝间短路

我也怀疑转子短路,可测量好像没啥明显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轴承有没有问题,没有就是2楼说的了

轴承没有问题。

网友C:
轴承坏了,更换吧。

另一个就是碳刷转换器需要清洁。

另外,这个4000有个隐性问题,电容爱失效,建议都更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坏了,更换吧。

另一个就是碳刷转换器需要清洁。

用万用表测量了,是转子有一组绕线完蛋了。已更换。
打开后,顺便清理了碳刷转换器。谢谢指点。

网友:
琢美通病断线圈

楼主:
嗯嗯,是琢美的通病,不过,这台没断,线圈断了,就不通电了。这个是转子的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测量了,是转子有一组绕线完蛋了。已更换。
打开后,顺便清理了碳刷转换器。谢谢指点。 ...

转子线圈你怎么换的?高手.

楼主(2024-12-31):
引用 网友D:
转子线圈你怎么换的?高手.

线圈坏了,但不是换线圈啊,换的转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