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四线的漏电保护器输入端能不能并联当成单相的使用

楼主(2024-11-28):
如图,在输入端把1和2短接当火线,3和N短接当零线,这样在输出的就有两个火线和两个零线接线口了,一组接入户电线,一组空闲做为临时接个电焊机什么的,,,以前拆过一个,忘记漏电动作电路是怎么取电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这么干?

按说漏电动作电路没从哪一路上取电哪一路就可以并接到N上,反正四路都是穿过互感器的只要电流不平衡次级就有感应电压

网友:
不懂,总觉得还是别瞎接的好...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网友:
合格的三相四线漏保,当单相用,可以左侧三相任意接一个即可,零线只能接最右侧那一个零线端

网友B:
不建议这样用,有危险,不同断路器设计方案不同。
普通断路器不贵,再买一个新的吧

网友C:
理论上,三相四线的漏保,4条线是同向穿磁环的,这样才能保证正常情况下磁环里总电流为零

所以应该是随便你怎么接,只要进出都在这4条线上就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三相四线的漏保,4条线是同向穿磁环的,这样才能保证正常情况下磁环里总电流为零

所以应该是随便 ...

跳闸机构需要220V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跳闸机构需要220V的

跳闸机构一般是从第一个火线和最后的零线取电

网友:
把漏电保护模块拆了当空开用

网友:
不建议这样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跳闸机构一般是从第一个火线和最后的零线取电

不同厂家不同方案,有的是从L3取火线,不一定从L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厂家不同方案,有的是从L3取火线,不一定从L1

应该可以,刚测了两个,任意一条相线和N之间都有几百k电阻,这就是说漏电动作电路可以从任意一条相线上取电,
如果有一两个相刀坏了,可以拆接成这样的,做为家用,原来还有两个这个,可惜被我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建议这样用,有危险,不同断路器设计方案不同。
普通断路器不贵,再买一个新的吧 ...

你不知道市售的有好多接线口触片是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不知道市售的有好多接线口触片是铁的?

不是好多,是几乎全部

ABB和师奶的空开也是铁的接线口

正式使用之前,先测试一下这种接法能不能正常保护

某个大XX只说不能用,却不提供解决方案,显然是非蠢既坏的那种,反正他又不负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