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 请教问题 游戏掌机开机就显示充电USB模式

楼主(2024-11-28):
请教大佬们 我有个游戏机开始不开机 黄圈的原件发烫 我换了以后可以开机了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开机就显示USB模式 请看图片  红圈部分的 USB口 已经拆下来了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请教 大佬们 感谢

网友A:
问题原因1有可能是你修复的地方电压不对,导致信号电压不对判断状况出错
原因2可能是usb线路电压不对,就是中间2根,两边是地和5v,可以尝试下中间2根信号线当地看看状态能不能改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原因1有可能是你修复的地方电压不对,导致信号电压不对判断状况出错
原因2可能是usb线路电压不对,就是 ...

您的意思是
把中间的两根 接到地上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原因1有可能是你修复的地方电压不对,导致信号电压不对判断状况出错
原因2可能是usb线路电压不对,就是 ...

我修复的 地方 型号太多了  还找不到相同的

网友B:
这不会就是传说中“周割”家的机器吧?

网友:
检测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C:
聋子修成哑巴,也属正常

网友: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D:
这机器里的所有数据都在这张32G的内存卡里吗?

网友E:
就是你换那个ic型号不对

网友F:
把芯片拆下来后在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会就是传说中“周割”家的机器吧?

好像叫小龙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聋子修成哑巴,也属正常

还能痊愈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机器里的所有数据都在这张32G的内存卡里吗?

2张内存卡 一张是游戏的  一张应该是系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是你换那个ic型号不对

找不到型号 这类型号太多了  也不知道那个是可以替换的 原型号是 LPS FU9I1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芯片拆下来后在试试

好的 我先拆下来

网友:
谢谢分享看,拆机维修讨论帖

网友:
是不是检测USB口的ID脚的?试试人为改变USB口的ID脚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不好判断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