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一个继电器,困扰几星期

楼主(2024-11-28):
家里的燃气热水器,用了多年,突然爆E2故障
查询故障码是排风扇问题
第一次断电打开外壳,还没仔细检查,自己就好了,把壳子安装好
没过两天,又报故障,这次自己看了一下故障时热水器的状态,关水后风机一直不停抽风,看网上教程是风压开关问题,于是打开检查风压开关,发现是正常的,同样开个壳子就好了
看来是电路板故障了,可能是时间长了,芯片啥的老化了,替换的电路板差不多80大洋
再看看国家以旧换新政策用满,也就七八百能整台新的,动心了。
然后竟然多撑了几天,下单的激情没了
然后不出意外又报故障了,这次先不开壳,多次通断电源仔细观察,发现通断电源时,没有风机继电器的吸合声
难道是继电器粘连了?
这次开壳小心翼翼,故障还在,拆下电路板,继电器是开路,重新装好,故障又消失了
于是下单一个继电器,换上,这次希望能够多撑些时日。
各位看看这个继电器如何?

顺便把电路板给大家看看

网友:
感觉不像继电器的故障。你可能冤枉它了

网友:
修好就是赚到

网友:
类似故障怎么能忘记一件法宝————大锤!
楼主没用上敲打法

网友:
有时候看着外表就不会怀疑它的故障

网友:
确定是继电器的问题?

网友:
坐等楼主的后续。

网友:
型号对得上吗?

网友:
出了继电器会不会还有虚接的,你动动它又好了。

网友:
这么好的日本进口继电器,不容易坏的。检查电源供电

网友:
这样排查还是不彻底

网友:
换过风机电容吗?给朋友修过类似故障也是报风机故障,最后换了风机电容,花费2元。(万和的,电容在风压开关附近)。

网友:
我家热水器风机好像不是继电器控制了,没你说的吸合声,内部没拆出来看过,已平安运行了17年了

网友:
继电器不容易坏

网友:
不时出故障还是换台新的比较省事儿

网友:
国家以旧换新政策 这是地方政策吗?

网友:
希望能修好

网友:
不是继电器问题,风压开关是重点

网友:
会不会接触不好

网友:
这继电器和你的板子类型严重不符啊要支持国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