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切换wifi信号,都有哪些方案?

楼主(2024-11-28):
ac+ap
mesh
这两种方案,哪种更好一些?
要能自动切换wifi热点

网友A:
你的2w加元是怎么得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2w加元是怎么得到的?

之前做淘宝,充值家元发广告剩下的

网友:
商用环境下下,好像AC+AP更好,家用的话,则mesh组网更适合。
至于说切换的丝滑程度,这个好像跟系统的算法有关(比如说检测到信号强度低于多少了,直接踢掉,高于多少了,再连接),虽然理论上说mesh组网切换时不会掉线,但AC+AP好像也有不掉线的解决方案。

网友:
跑来跑去?固定用单打独斗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2w加元是怎么得到的?

水...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网友:
mesh 更好点

网友:
现在用mesh,不错

网友:
家里肯定用mesh 理论上路由买新不买旧.不过目前情况wifi6跟wifi7没太大差别.以后普及就不好说.

网友:
看你用来做什么,反正现在刷视频和玩游戏,来回移动的话,AC+AP和Mesh都能满足。如果布的点多和考虑后期方便管理维护的话,选AC+AP。如果家用就三四个点覆盖的话,直接Mesh。

网友:
AC加AP效果最好。

网友:
看你的资金情况咯,钱多AC+AP,钱少mesh。

网友:
一般家庭100平米,路由器布局得好,一台就够用了。但是建议还是2台比较稳妥,所以用什么都无所谓。

网友:
有钱ac+ap
没钱mesh,但是要有线回程

网友:
同意上机的方案,有线到位就AP+AC方便,当然用MESH也可以有线回程的。

网友:
不同的路由可以组ACAP吗

网友:
AP+AC,稳定,搞好了基本不用再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