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充电器炸了

楼主(2024-11-28):
华为超级闪充,HW-110600C00
输出:5V2A,10V4A,11V6A。之前坏过一次,充不了电,后来拆开,是里面ABS210整流桥负极接触不良,用电烙铁随便焊了一下,竟然奇迹般可以用了。用了两次后,插插座上,听到里面“滋滋”响,然后鹏“嘭”的一声,这个充电器就飞了,家里电路也跳闸了
这充电器还能救回来吗

网友A:
  你救他干什么 ?

网友: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网友:
遥遥领先牌儿

网友B:
假的是这样的
真货坏了都是丢料板里面,这种高压的东西修起来用着不放心,开壳受了冲击难保哪个元件心情不好哪天爆炸吓一跳,外壳也难粘好

网友C:
一定怪你接到高压电上了

网友D:
这牌子很少有问题,有问题的不良品还是放弃吧

网友E:
里面“滋滋”响,然后“嘭”的一声,这个充电器就飞了

网友:
强的飞起牌儿

网友F:
看起来像你焊接的地方炸黑了

网友G:
假的充电器,不是原装的,赶紧扔了,那么大一块铁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救他干什么 ?

技术比较菜,救成了炸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的是这样的
真货坏了都是丢料板里面,这种高压的东西修起来用着不放心,开壳受了冲击难保哪个元件心情不 ...

技术不过关,没有修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定怪你接到高压电上了

家里的电,确实比36V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牌子很少有问题,有问题的不良品还是放弃吧

我也没想到,是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里面“滋滋”响,然后“嘭”的一声,这个充电器就飞了

好惨,第一次感受到充电器的威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起来像你焊接的地方炸黑了

是的,那个原件应该不会炸黑,可能是旁边的电容释放的黑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假的充电器,不是原装的,赶紧扔了,那么大一块铁块?

这个是原装充电器

网友:
没焊好,虚连打火爆炸

网友:
你这充电头是抖音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