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拼夕夕翻车记-37块钱的大译无刷纯铜钻(号称)……没错,铝线的。

楼主(2024-11-28):
心情不好,懒得码字了,直接上图片吧。

电池接口这里有2个卡子……螺丝都拆了我掰了半天掰不开……

后轴固定在后盖上,强度堪忧

好重点来了,刀片下去那一下,我就知道,这次又翻车了

还有电池,电池本来也没报希望所以也没什么失望,至少电池是真电池

4节都有电压,随便量了一节,内阻36毫欧……emmmmm interesting

最好,到目前为止,跟店家对话到了下图,店家还没回复我,不知道会不会回复

网友:
拼多多上的话,便宜东西大概率可以仅退款

网友:
牛X了,这个也开始了铝线工艺了

网友:
现在的电机铝线都是标配吧?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网友:
前几天24块钱的没买,估计跟你这一样

网友A:
照片下看是红色的啊!再说铝线也很难锡焊,你这是锡焊的,这种东西很难见到铝线,仔细再看看

网友B:
不是铜的标铜的,骗一个是一个。

网友:
外观看起来NB,只要注意防潮,铝线也可以用一段时间

网友:
看着像铜啊 铝的是惨白的,用焊锡试试

网友:
低压无刷其实无所谓,铝线主要是怕腐蚀断,这直径不太可能

网友:
图片看上去不是铝,是铜啊

网友:
铝线也不是不能用。主要是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铜的标铜的,骗一个是一个。

24元去掉运费,生产成本,其实没赚多少

网友:
这就是多多,他们也知道不贪便宜的不会来

网友:
刮一下线仅退款伺候。

网友:
电机名字叫纯铜,纯铜铝线电机,无刷耐磨碳刷

网友:
仅退款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下看是红色的啊!再说铝线也很难锡焊,你这是锡焊的,这种东西很难见到铝线,仔细再看看 ...

看起来你涉世未深啊

网友:
现在这么明目张胆了吗

网友:
直接平台介入申请仅退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