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包的锂电池真的能修复吗?

楼主(2024-11-28):
一个多月前在某论坛闲逛,看到一个帖子,作者声称能够修复鼓包的锂电池,具体的办法也很简单,用约0.1C的小电流放电到额放电截止电压,也就是大概2.8V,然后约0.1C小电流充电到额定充电截止电压,也就是4.2V。

我极度怀疑,因为锂电池鼓包产气是因为过充过放超温等不同原因产生不同的气体,但都是不可逆过程。不过手头没有鼓包电池也没法验证。

刚好最近家里的朗读者点读笔坏掉了,原因就是电池鼓包就是把它拆下来,按照贴子作者的方法,看看能不能重现。

这块小电池标称容量260毫安时。

考虑到时间不要太长,就用30毫安电流来充放电。

第1个循环的放电容量只有25毫安时,然后每个循环都会恢复一点,到了第5个循环以后就基本稳定在80毫安时。一只做完10个循环。鼓包的电池一点变化都没有,捏上去的压力也感觉不到有什么变化。

证明这个办法是不可能修复鼓包电池,鼓包的锂电池已经处于异常状态,容量已经很小,内阻也很大,没有使用价值了,而且随时都可能发生危险,最好尽快更换。

网友:
建议不用了。

网友:
以前试过旧的手机电池可以,也是充完电放几天就不鼓包,现在的都不行了

网友:
鼓包就要炸了,不可能修复的。。。必须处理掉

网友:
如果能这么搞,回收行业就发达了

网友:
我手机k60充鼓包了  放了气继续用

网友:
鼓成这样了,基本废了,不要再用了

网友:
要做危废品处理,爆炸燃烧就不好了。

网友:
都鼓包了,说明已经快要爆了,就别操作了,很危险了,

网友:
我试过,而且成功了。现在放好几年也没有再鼓。

网友:
鼓成这样就危险了,赶紧换新吧。

网友:
热胀冷缩,放冰箱冷冻怎么样

网友A:
戳个眼
可以看烟火

网友:
不放气充会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戳个眼
可以看烟火

不戳到里面的电极层 就没事,就是气味可能难闻,或许有毒

网友:
这个笔我家也有一根,电池是我妈捡的刷卡机电池换上的。锂电鼓包维修风险很高,还是直接丢弃为好。

网友:
不敢试,太危险,分分钟炸

网友:
造成电池鼓包的主要原因是气体,而气体的主要来源是正极材料与电解质发生副反应导致,这里主要是正极材料的优劣和工作环境(如高温、高倍率工作)。

网友:
早年我的3GS就是过放鼓包了,可以刺破外皮放气,味道很刺鼻。
但我知道这个已经无法修复了,因为这个化学反应是不可逆的,放气只是好奇。
后面还有一个体重秤也是过放鼓包了,目前就遇到过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