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升腾n610 Q1B1主板BIOS有密码如何解除?

楼主(2024-11-29):
Q1B1主板BIOS有密码,查看常规清除操作,1扣电池放电,2更改CLR插针位置复位,两种方式测试都不行,更换硬盘尝试也是无用!请求大神帮忙指点,如何才能取消BIOS密码,目前电脑系统也是进不去,BIOS进不去无法修改启动项,请求高人支援!

网友A:
扣电池后在电池座上短接了试试,取下电池后时间略长一点装上,通常是5到10分钟。跳线也不行了,只有刷BIOS了。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52349-1-1.html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318369-1-1.html
不知真假,只是看到

网友:
正常情况下,密码可以猜的,曾经成功过一次
这个就主板上印着那个牌子,至少五成把握
centerm

网友:
重刷BIOS就好了

网友:
好像有软件可以读取BIOS密码

网友:
biospwds  软件可以读取

网友:
现在的BIOS密码是固定保存在BIOS储存芯片上的,放电不会消除了,刷BIOS吧

网友:
扣下电池,短接电池底座的正负极几秒,再装上电池试试

网友B:
不同主板厂商设计的清空方法可能会存在差别,有的需要抠掉电池再短接电池数秒就可以了,有的主板设计的不用抠电池,直接短接这个清空CMOS跳线十几秒或几分钟后,就完成清空操作,之所以短接的方法没有成功,估计是短接的时间太短导致的,一般不抠电池,短接的时间要长一些才可以的,试试抠电池和不抠电池再短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扣电池后在电池座上短接了试试,取下电池后时间略长一点装上,通常是5到10分钟。跳线也不行了,只有刷BIOS ...

+1,抠电池后短接CLR一会即可,部分品牌鸡鸡单纯抠电池是不会复位的...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网友C:
怎么样,密码破解成功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样,密码破解成功了没

还没有 尝试重新刷bios芯片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同主板厂商设计的清空方法可能会存在差别,有的需要抠掉电池再短接电池数秒就可以了,有的主板设计的不用 ...

不扣电池和扣电池,CLR短接都尝试过了,还是清除不了密码!这要上科技很活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解答,问题已经解决,综上扣电池短接CLR都是解决不了,最终还是刷bios芯片成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扣电池后在电池座上短接了试试,取下电池后时间略长一点装上,通常是5到10分钟。跳线也不行了,只有刷BIOS ...

试了其他操作都不行,刷bios后成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其他操作都不行,刷bios后成功了!

您好,请问有这个主板bios吗?方便的话可以发邮箱给我吗?tsui0710@163.com

网友(2025-03-15):
我也需要这个bios 求大佬分享 邮箱 motor134920@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