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仪表上的速度,骑行时有时会出现0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4-11-29):
电动车仪表上的速度显示,骑行时有时会出现0是怎么回事,对它加下速度或者减下速度,就正常的,过一会,就不行了。经常会出现,是把手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遇到过楼主这种情况,骑着骑着不知道什么原因就0了,然后再升上来
倒是也不影响使用

后来把车子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