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兴B860AV1.1 刷机教程

楼主(2024-11-29):
先确定盒子版本是否相符

总结教程如下:

所需工具:TTL_USB串口刷机线、PUTTY跑码工具、撬棒、HDMI线及显示器、该型号降级包、该型号4G/8G版本升级包、4G优盘一个

该款机顶盒,没有螺丝,用撬棒直接沿缝撬开。拆下主板螺丝去下主板。

根据TTL板的线路提示将杜邦线的一端插在主板对应位置上,USB端插到电脑上。

根据电脑系统版本,在我的电脑或计算机、此电脑 点右键,管理——设备管理器——端口——将TTL线的端口号记住,并且在该端口点击右键——端口设置——将位/秒设置为115200

打开PUTTY跑码工具,先选择serial,然后输入端口及位秒信息,比如我的端口是COM4,输入完以后直接点击OPEN,(我下面的是常刷配置就保存了一下,方便重复刷机,大家不必操作)

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可以进入Mboot,直接刷入新系统,第二种情况是无法进入Mboot,需要先降级。

先从第二种情况开始说
插好TTL线后开机,键盘狂按CTRL+Z 进入MBOOT,发现无法进入,如下图(我的刷完忘了截图,用个网图)

这种情况就需要先降级了。

步骤:
1.下载强制降级固件包: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diwFue0yc91JDpPRfghag 提取码:5fki
2.U盘一个格式化为FAT32格式的备好等下要用;
3.将下载好的降级固件解压,把里面的强刷文件复制到U盘;
4.插上HDMI线接显示器,机顶盒直接开机,开机同时遥控狂按遥控器左键
5.进入ZTE安卓系统恢复界面,选择清除用户数据,等待完成。
6.选择更新U盘的版本等待升级更新完成。
5.升级完毕后,就可以使用TTL折腾了,或者用TTL刷安卓系统都可!接第一种情况直接刷机。

下面是第一种情况

按CTRL+Z可以直接进入MBOOT,如下图

输入mccinfo  确定下用哪个版本更新

如果是3.X Gib就选4G版本,如果是7.X Gib就选8G版本,如下图,我的是4G版本

刷机包连接:https://pan.quark.cn/s/0a22b889c363#/list/share ;  别选错型号!!!

将更新包复制到U盘里后,把U盘插到刷机U盘口,接着在PUTTY窗口输入 usb_bin_check 回车

接着就等待刷机就行了,切记更新过程不要断电,不要拔线,否则成砖。

出现下图界面以后就可以正常开机安装软件了

在附送一个开机后的操作步骤吧。

先进入设置连接网络,设置密码是 6321
连接网络后通过机顶盒自带的应用市场下载里面有的小白文件管理器,打开该APP选择多屏互动,选择电脑传输文件。
在电脑端输入IP:端口后直接上传需要安装的APP即可。

超好用的影视仓,该机顶盒请下载影视仓V3版本
https://www.juwanhezi.com/item/246

网友:
收藏一下,有时间我也刷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为大家办好事,加分奖励

网友:
还没这样搞过

网友:
这个不错!赞一个!!

网友:
有一个类似左边的盒子,拆开看一下能不能刷机。。

网友:
能刷游戏固件么,现在刷电视盒已经没什么用处了,看电视一年也难开一次

网友:
这个不错!赞一个

网友:
看着挺简单,但是做起来挺难

网友A:
1.1是海思芯片,1.1T好可以刷游戏盒。
有点古老了,好在有wifi。现在运营商的盒子都是2+8起了,但又都阉割了wifi
感谢分享

网友:
过后近照教程试刷,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是海思芯片,1.1T好可以刷游戏盒。
有点古老了,好在有wifi。现在运营商的盒子都是2+8起了,但又都阉割 ...

1.1不是海思芯片,是Mstar芯片,相当难玩,不如其它型号好玩。

网友:
刚刷玩一台电信,刷机包竟然是联通图片

网友:
现在看电视的人都少了

网友:
以前用TTL_USB串口刷机线成功刷过

网友:
不错,可惜这种盒子很少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