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230W大开关电源:lenovo ADL230SLC3A

楼主(2024-11-29):
朋友的联想电源坏了,原以为是个普通的笔记本电源,结果是个大家伙:

好不容易才拆开了,从边上入手,一字螺丝刀掰开的,两侧先掰开,再弄弄220V插座那一端,然后就可以打开了;

打开一看,黑乎乎一片,算了,不修了,就这样吧

网友A:
这个只能拆零件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拆零件了,哈哈

原打算修好了发维修达人栏目,看了看没能力修,只好在网上买了个二手的86元,联想实体店要600余元……

网友B:
挺好修的,找到芯片方案,根据电路图测量相关元件,找到故障点,更换损坏元件

网友C:
这么多料,这么多胶, 一看就是正品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挺好修的,找到芯片方案,根据电路图测量相关元件,找到故障点,更换损坏元件
...

清理就是个麻烦事,所以他懒得修理了,这壳搞T12烙铁得劲

网友D:
做工不错,这么多胶,就没有打算让用户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工不错,这么多胶,就没有打算让用户维修!

这个胶还是好清理,但是大面积原件烧没了,懒得去找电路图维修了

网友:
这胶应该比较好去,修不好也可让大家见识见识这电源真面目。

网友:
这胶搞得太厚,面积有大,给维修带来不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打算修好了发维修达人栏目,看了看没能力修,只好在网上买了个二手的86元,联想实体店要600余元…… ...

假货很多,坛子里拆机都看到好几个了

网友:
拆的不彻底

网友:
做工好的也爱坏

网友:
这个可不便宜,即使是2手,低于100块要谨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么多料,这么多胶, 一看就是正品电源

要是山寨还有的一休,这个就没打算让修

网友:
一眼看去就是:原装的联想的正规品牌的电脑电源,能修好就是一个宝贝,修不好就当垃圾呗;建议你慢慢找原因,换元件,说不定死马当活马医,能修好呢。

网友:
修也不见得用的住

网友:
清胶要花工夫,但是比灌胶电动车充电器好修

网友:
质量是一年不如一年了,以前笔记本虽然贵,但是电源极少见过坏的。

前两年买了两个联想手机,都没多久就坏了,现在改买oppo了

网友:
楼主新买的那个标签啥的可以仔细跟原装对比一下看有没有差别,山寨拆机图: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868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