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电] 智商税吗?36块钱买了一根线!这天线的线圈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24-11-29):
给收音机配了一根天线,调频有效果,肯定的,随便拉一根这么长的线效果也是一样的。

插头拆开看只接了中间一根,两根线并联的,另一头接到漆包线圈下端,线圈长度7公分,这线圈是为了好看有科技感吗?我原以为两根线是接到线圈两端组成一个回路的。我对天线知识是盲区,这样做跟拉一根线有什么区别呢?

整根线的做工和质感还是很好的,留着听调频广播。

网友A:
对于便携收音机,耳机地接一根足够长的线就行了,效果一样的,只对fm有效,36看材料了,比如这个插头单价也要几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于便携收音机,耳机地接一根足够长的线就行了,效果一样的,只对fm有效,36看材料了,比如这个插头单价也 ...

那AM应该也可以使用吧

网友:
和接普通线区别不大

网友:
不如直接焊一根短粗线就够了

网友:
上面缠绕那么一圈,显得有科技感呢。调频应该也不需要设计巴伦,就是装饰。收音机自带也是抽拉天线。没有用到第二根线

网友:
装B使用的,不然一根线怎么卖钱啊。

网友:
这个就是做的高级点,实际效果差不多,我之前功放机的FM天线就一段软线,反而是中波天线做的比较好,是个环形架子,不过没有听过中波。

网友:
调频(FM)、调幅(AM)

短波(SW)、中波(MW)、{长波(LW)  }

只是一般中波广播(MW: Medium Wave)采用了调幅(AM)的方式,在不知不觉中,MW及AM之间就划上了等号。

网友:
小成本迷惑性大

网友:
哈哈,买一根拉杆天线也不贵啊,调频收音机不带拉杆天线,真的是不要买啊;当然,你找一根五米的铁丝当天线,省点钱也是可以的。

网友:
可能方便把线拉到窗户外去???

网友:
我车顶的天线也是这样的线圈弹簧,我换成鲨鱼鳍后,里面用漆包线也绕了一个类似的放在里面,效果大打折扣,主要是弹簧竖不起来。

网友B:
线圈实际作用是增加天线有效长度。

网友:
36有点贵,,5-10块钱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圈实际作用是增加天线有效长度。

这才是原因,增长有效电长度,适合某些频段。

网友:
这不是收短波?

网友:
能用就行呀!!!

网友:
进口的,当然要贵些。

网友:
一看就是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