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一个水管三通,想把一端彻底永久封堵,用什么材料合适

楼主(2024-11-29):
卫生间管子漏水,另外排明管,浴缸龙头进水改造,打算用二个内內外丝的三通作固定和进水,需要从三通內彻底永久封堵外丝端,用什么方法合适?水泥黄沙或AB胶或其他树脂可以吗?
许多回复的坛友没有理解我的安装意图,我是要把这个三通外丝內部封堵后,与原管道内丝想连,作笼头固定和进水,详见图二。

网友:
既然有堵头,就肯定有堵盖,搜索下吧

网友:
不用堵头用什么

网友:
我家全部换了明管,开发商的管子漏水,一劳永逸。

封堵可以考虑铸工胶,也可以问商家有没有现成的堵头啥的

另外现在接管线不是都用ppr吗,你准备用不锈钢管?土豪啊

网友:
本来就有外丝堵头,便宜的

网友:
肯定用堵头啊

网友:
有现成内丝堵头啊

另外既然要堵为啥要用三通?双内丝弯头不香吗?

网友:
不放心就堵头加铸工胶!

网友:
有堵头的,,如果是管子倒是可以用水泥等堵。。谢谢分享

网友:
堵头,堵盖,胶封……………………

网友:
还是找个堵头吧

网友:
增加一个管箍和一个丝堵就行

网友:
内外丝的堵头都有的,不愿买可以用废弃的上水软管螺母帽加软垫圈和硬圆片,和堵帽效果一样

网友:
为什么要用水泥黄沙或者胶呢?那些玩意都不合适,明明有堵头买一个回来不就解决问题了吗,而且还是最便宜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
除非找高人电焊,否则换件

网友:
不就是这种外丝堵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丝堵头

就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