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牧田171的双层工具箱稍微修整一下

楼主(2024-11-29):
小巧轻便的牧田1 71的双层工具箱稍微修整一下,轻松放下一把电锤一个电批,常用的工具、钻头批头、螺丝胶布,很实用,而且不会拎起来里面的工具乱串的情况,而且可以几个箱子堆叠,箱子之间有凹槽相互咬合,非常稳固2260456

楼主:
松下的小箱子也是双层设计,但因为太小了,所以零件仓也比较小,盛放一些附件小零件可以,

网友:
b家的剪切钳 用起来如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松下的小箱子也是双层设计,但因为太小了,所以零件仓也比较小,盛放一些附件小零件可以, ...

松下的箱子可以收了

楼主:
大号牧田双层改装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