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廉价鼠标(系列):HP M260(11.84包邮)

楼主(2024-11-29):
PDD 购买。SKU:黑色有声。价格:11.84包邮。
相比于积至E01,这个鼠标至少LOD还是正常的,抬手停止是工作的;焊点也相对工整。但是这个滚轮刻度感非常弱(估计可能是静音考虑),并且在鼠标中部位置有个很重的铁制配重块。意外的是,这个鼠标居然可以在光伏玻璃板上使用。另外,脚垫居然和下盖是一体的(也就是说脚垫是塑料的)。
底部圆形易碎贴撕掉就能看到唯一的固定十字螺丝。拧开即可看到主板。
微动、主控/传感器和编码器都是不知名品牌。
主板丝印:SI-9581-3199B ML-3199 VER:39 20211207
传感器丝印:S3199 P8201ESM7
左右中键:不知名厂商的三脚微动,黑壳红点
编码器:不知名厂商的编码器,刻印H-11。

网友:
11块还可以啊

网友:
还送配重铁块。

网友:
这价格,能用就行了

网友:
还有两个电容,好评。

网友A:
这微动啥牌子的,没见过

网友:
真的品牌有线鼠标也便宜。

网友:
接插件省了,模具还算可以

网友:
我猜这个不是真HP,可能是山上的,毕竟真的做工不会这么差...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微动啥牌子的,没见过

应该是平常市面上见到的,肯定不是啥名牌的。

网友:
不如闲鱼上买一个剪线罗技G502 打理一下

网友:
确实,不如咸鱼上买剪线鼠标,那些虽然有概率翻车,但起码是个大牌子

网友:
这造型就是g102呀

网友:
不太象HP的

网友:
这个很一般啊,但是一体的

网友:
一般般能用

网友:
价格实惠,能用就行。

网友:
应该和我4块钱多钱买的鼠标差不多。胶垫也是一体塑料的。我自己换了微动,你别说,握起来手感还挺好的。我买那个鼠标就是为了看看4块钱究竟能买啥玩意。

网友:
为省几块钱,买个烂货回来,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