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十年前产的用料十足的节美35W LED射灯

楼主(2024-11-29):
偶然得到一个LED射灯,拿在手里沉甸甸的。感觉没有两斤,也得一斤多。

看标签,35瓦,2014年生产。

拆开,居然带散热风扇。

驱动电路应该隔离型的,一路输出给灯芯供电,另一路经7812给风扇供电。

右下角的5脚芯片应该是驱动IC,太小了,看不清型号。

灯芯用铆钉固定在底壳上,底壳也是散热片,密布气流通道,这底壳光加工费就便宜不了。

实测灯芯电压72.5V,电流0.4A,折合30.2瓦。35瓦的额定功率,扣除转换损耗,再扣除风扇损耗,功率应该没有虚标。
难得一见用料这么足的LED射灯,当年估计怎么也得大几十软妹币吧。

楼主:
亮灯照片

网友A:
几十?你想多了

十多年前三雄极光射灯,大概是6w的,240元/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几十?你想多了

十多年前三雄极光射灯,大概是6w的,240元/只

没想到以前有这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以前有这么贵

以前的品牌货是贵  质量不错

网友C:
好像还是建准的磁浮风扇,用料可以的

网友:
其实拆这东西主要看灯珠,35瓦是标配,灯珠欧司朗的为多,这种一般叫PRa30射灯,用于商城 店铺等,,,
缺点就是久了集灰,散热不良坏灯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像还是建准的磁浮风扇,用料可以的

确实是好风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想到以前有这么贵

我拆过这个灯,你看看里面的东西质量就知道了

网友:
一般用铝散热,,,

网友:
这种价格那么高,的确少见了

网友:
以为是浴霸 洗澡用的

楼主:
想不到这东西这么之前,涨姿势了

网友:
居然还有散热器

网友:
12年前,在重庆高速装机电,一盏250W LED隧道灯灯报价3000

网友:
居然还自带散热风扇,估计当年售价不菲!

网友:
没这个风扇,咋说也用不了十几年,Led灯大部分都是热死的。

网友:
风扇强制散热

网友:
好大的风扇啊

网友:
这灯质量真不错,商场用的多,家用不知是否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