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强拆一山寨小方块

楼主(2024-11-29):
某夕下单 六块多钱 纯粹好奇

背壳 干干净净的

麻麻咧咧的塑料壳

标称不锈钢 能是不锈铁就知足

挂钩 薄的可以当刀片

拆下背壳 貌似这个IQC好像还是个品牌 有单独卖这个机芯的 标称电池电压 伸出来的这个爪爪是接触压电陶瓷片的 是的 这表还能发出声音

背壳里面也是光秃秃 号称几十米防水 呀呀呸 没有防水圈的

很小一片压电陶瓷片

各个功能的按钮就是靠这个电池正极的钢片去接触线路板上的触点来实现 记着三四十年前的石英表也是这样的

拆下电池 2016的

线路板电源负极

无标的晶振 如果走时不准的话 真的考虑去更换8025 貌似是能挖出空间的

小牛屎

所谓的背光LED 但实际上光已经照射到液晶屏的正面了

液晶屏及导电橡胶 别的也没啥了

有机会把它拆了亮亮相 敬请期待 谢谢!

网友:
外壳亮晶晶,这表真不行,塑料小壳子,表链是铁滴,戴上半个月,估计就废了。估计这表不值六元啊,我最多给一元。

网友A:
第一眼觉得这表很一般廉价品,后来才知道不便宜,竟然带自动对时和太阳能充电

网友:
频兮兮的指针表也便宜,不知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眼觉得这表很一般廉价品,后来才知道不便宜,竟然带自动对时和太阳能充电 ...

拆的这块就是相当的廉价 等下期再拆自动授时及太阳能充电的这款

网友:
好久没有戴表了

网友:
期待拆其他小方块

网友:
这产品适合哪里呢

网友:
要是手上皮肤过敏就不好了

网友:
是不是1元还包邮的?

网友:
多多上都是假的,拍下后价格变了,表也不是广告上的表样子了,全是假的。

网友:
产品不真的

网友:
这这个价,外壳和表带只要不会生锈就超值.

网友:
最后这个带一道符文的表是啥

网友:
看着像回事,内部不咋地

网友:
这电子手表流行过一段时间,谢谢分享。

网友:
小时候的神器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B:
家里面的手表已经吃灰很久了,现在看时间一般都是看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面的手表已经吃灰很久了,现在看时间一般都是看手机。

从小就喜欢手表 但都不是什么好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