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充电应该先插手机端还是先插电源端?

楼主(2024-11-29):
手机充电应该先插手机端还是先插电源端呢,手机多少电就充电,充到多少拔对电池好,正确的方法是什么

网友:
一般情况下,都行,不过LZ如果较真的话,下面的供你参考。电源插入220V后,输出电压由0到稳定输出会一个过程,虽然很短,但也会有电压的波动,如果先插电源端,这个电压跳变过程可能会影响到手机的充电电路,所以,建议先插电源端,等电压稳定了再插手机端。

网友:
先插充电器过几秒钟充电线接手机最好。

网友:
电池一般直接冲到100,网上有的说冲到85或者90就拔掉对电池好,基本上是心里安慰

网友A:
其实如果不较真的话都无所谓,真正较真的话,还是先插充电器,待过十把秒输出电流稳定后再接入手机最好。但其实充电器输出时的电流、电压波动是很小的,可以说影响不大。

网友:
只看看不说话也不评。

网友:
一般都是先插220V市电,再插手机尾部充电。

网友:
原来如此。留言证明来过。

网友:
先插充电头再插手机

网友B:
我是先插220伏那端再插手机端,因为有时插220伏会产生火星,平时基本电量保持在百分之三十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先插220伏那端再插手机端,因为有时插220伏会产生火星,平时基本电量保持在百分之三十以上。 ...

电动车充电的为什么要先插电动车的一头,后插220V的那头

网友:
先插电源,再插手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动车充电的为什么要先插电动车的一头,后插220V的那头

减少产生冲击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动车充电的为什么要先插电动车的一头,后插220V的那头

电动车充电电流太大,先插220那头,会产生电弧把充电插座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如果不较真的话都无所谓,真正较真的话,还是先插充电器,待过十把秒输出电流稳定后再接入手机最好。但 ...

电动车的正确充电方法是要先插车上一头,再插220V那头,为什么手机要先插220V的那头,后插手机这头,它们有什么不同

网友:
正规的手机充电器,输出波动不会太大,手机稳压的系统也都做的不错了,怎么用都行。没听说谁插充电器顺序不对导致手机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动车的正确充电方法是要先插车上一头,再插220V那头,为什么手机要先插220V的那头,后插手机这头,它们 ...

新能源,是建议先插充电口,再插220V
出于安全考虑,当然你硬要倒着来也可以
新能源充电,车辆接入充电桩,首先接通先导电路,
先导电路判断正确连接,然后根据通讯协议
来接通电源输送正确电压电流
因为充电口为200V-1000V电压,和外部各种复杂潮湿环境
出于安全考虑,所以建议你先插车辆端
这么说懂了吧
先后顺序,厂家设计都有考虑,没必要纠结

网友:
先电源,再手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