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蓄电池内阻测量

楼主(2024-11-29):
一周前,开了5年的八代凯美瑞原装汤浅电池启动无力,找修车店换了一块儿骆驼的蓄电池。用耀锐1035+内阻仪测试,数据在3.5-4.5m欧之间不停的跳变,无法稳定下来。这种现象正常吗?如果不正常,是表的的问题还是电池的问题?是掀开发动机舱盖直接测量的。有这方面的知识的网友请解惑,谢谢!

网友:
不懂,帮顶,不懂帮鼎

网友:
铅酸内阻意义不大。我的汤浅报废了还有5毫欧。

网友:
把电池断开才能测的准,不过差不多,我的铅酸报废时内阻都超过1欧了

网友:
你应该解开车前盖,拆下电瓶的正负极螺母,不要连接汽车任何线路,包括外壳,再测量试一下,数值还有跳动吗。最好手机不要在测试时拍近照,内阻仪是100KHZ下测试,手机是甚高频信号,估计也有影响。

网友:
加一组几十块的法拉电容,榨干电池最后的能量

网友:
这个阻值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铅酸看内阻意义不大。我们单位小ups上一堆报废的电池,很多内阻正常的也没有容量了。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朋友

网友:
测量时需要把其它的电线都拆下来,蓄电池裸俩头子测量才准确。

网友:
是不是有什么干扰源在影响

网友(2025-01-05):
铅酸电池容量不同内阻不同,70-80AH的新电池3-5正常

网友:
何不直接换个新的

网友:
表没会用?用力怼。骆驼启停4mΩ内

网友:
铅酸看内阻意义不大。短路测试是否打火。

网友(2025-02-07):
有意义。 拆下桩头测:1看内阻,2看cca 值还有多少? 电瓶若使用时间较短,或长期停放,用充电机冲8小时,停滞2小时后再检查,基本就能
判断电瓶是否要更换。

网友:
直接换新的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