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剃须刀更换电池(FLYCO FS390)

楼主(2024-11-29):
移动公司积分兑换一个飞科剃须刀,用了2年电池电量坚持不了多久,快变成有线剃须刀。

为了恢复无线剃须的原设计,某宝买了该剃须刀替换电池,两节串联镍铬充电电池,商家已焊接。
原厂电池是贴标飞哥800mAh,1.2V
使用体验,太一般,国产不是不好。太好用了,价位理想。但是对比飞利浦是没法比的,差距不是一点点,是相当有差距,能不要国产的,就不要用。
反正我一共用过3个非国产的,10个国产的。我的体验,舒适度,和寿命以及其它细节不在一个级别上,没法比较。

正确的拆解顺序和回装细节如下:
拆解时,按1234顺序
1、打开刀头,拆下两颗3公分长螺钉,取下刀头;
2、取下2电源开关盖板,拆下两颗0.5公分螺钉;
3、取下3处金属光泽饰板,看到6颗2公分螺钉;
4、拆下6颗螺钉,前后底壳、中壳分离,漏出内容;
更换电池后,注意充电尾插正负极,按照4321顺序安装,不能随意改变。
特别注意减速齿轮装配,润滑脂一般不必更换,如果不足可以补充一点。

网友:
刀头和飞利浦差了不止9条街距离了

网友:
换成镍氢电池啊,记忆效应小一些

网友:
我的两台飞科也都陆续不行了,都是其中一粒电池漏了

网友:
打开了,换镍氢电池,避过记忆效应。

网友A:
确实国产的剃须刀只是能用而已,体验感受强差人意,不过方法是有的,国产剃须刀机身配飞利浦刀头刀网,用起来还不错,我曾试过家里的飞科机身配飞利浦刀头刀网用过一段时间,体验一点都不差

网友:
反正价格摆在哪里,国产的几十元的售价你要人家达到几百元产品的舒适度根本是不可能的

网友:
可以换锂电池

网友:
各有各的长处,两款都使用过

网友:
应该换镍氢电池,我换了,使用时间翻翻翻翻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确实国产的剃须刀只是能用而已,体验感受强差人意,不过方法是有的,国产剃须刀机身配飞利浦刀头刀网,用起 ...

我以前也用飞利浦    用过映趣后感觉不错   一直用映趣了

网友:
同价位可以评测,否则没意义。

网友:
各有各的长处

网友:
这个得收藏一个

网友:
换容量大的镍氢电池,用的时间就长了。

网友:
原理都差不多

网友:
国产的胜在价格便宜好几倍,马马虎虎能凑合,要求高就没法满足了。

网友:
换锂电需要改充电电路。直接换镍氢电池不用做任何改动。

网友:
07年吧 全新飞利浦三刀头 一直用到现在 电池不行了就换 刀网磨透了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