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汉印HM-A300便携式标签打印机拆修

楼主(2024-11-29):
取快递的时候,老板娘说让帮忙修一下,给钱的那种帮忙

也不是不行,这不有手就会的十多分钟拆修装的事。拍照花一点时间

上电,0ma

拆吧,四只t9螺丝,建议买论坛那个24合一的,那个漂亮,里面常用的都有,拆机利器,我也想要

接下来就是,开壳,也是有手就会,卡扣都没有。拆掉排线就能分开面板

这个芯片查不到资料

电机驱动pt5139与4435mos管

码片

这个蜂鸣器有点意思

充电接口,量无5v

300度轻松拆下,看那芯片的样子估计又是4056的充电方案

拆个差不多的装上,能用就行

把面板,电机,热敏排线装回去,充电测试ok

建议大家买这个ku的头,比k好用太多,下图是两者实物对比,左为ku,右为k

感谢观看
这里是结尾,以下空白

网友:
收了多少钱

网友A:
我前段时间买的这个:

网友B:
楼主的万用表应该洗个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万用表应该洗个澡

这个才是真正能使用的万用表。
其它都是不能使用的抚摸表,收藏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段时间买的这个:

这个我也有,感觉不算非常好用,可以用,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才是真正能使用的万用表。
其它都是不能使用的抚摸表,收藏表。

对对对,这才是干活的表,其它那些光鲜亮丽的,收藏品吗?表不是拿来用的嘛。再说了,谁有空去洗它,能用不就行了吗

网友:
使用频繁,充电口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有,感觉不算非常好用,可以用,够用

我是够满意了,比之前的尖头好用得很...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网友:
这个万用表的确太脏太可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对对,这才是干活的表,其它那些光鲜亮丽的,收藏品吗?表不是拿来用的嘛。再说了,谁有空去洗它,能用 ...

薅羊毛不均匀,只让人家干活,不给人家洗澡。

网友D:
反正充电口坏了,顺便改个C口算了。

网友:
前一段时间8元包邮买了两个SP-31L,结果只能上韵达的快递标签,普通的标签纸走纸不行。
用官网的软件恢复也不行,估计是定制固件!

网友:
手上有两个都比这个大的多,主要是长,带屏。

网友:
为啥ku的好用的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充电口坏了,顺便改个C口算了。

装完了才想起来,算了,下次吧,增加一点gdp也好

网友:
万用表的外观说明它任劳任怨立下了汗马功劳。

网友E:
看打印出来的挺清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打印出来的挺清晰的

有没有可能你看到的那个是空白的,还没打印的纸呢?

网友:
久经沙场的万用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