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目前性价比最高的太阳能储能电池是哪种?

楼主(2024-11-29):
整了块20W太阳能板,太阳下最大功率能达到7W左右,没有电池打算搞几块电池组个12V的微型储能电站,看咸鱼上拆机磷酸铁锂貌似很便宜,还有100块不包邮的报废铁塔60V 20AH的电池貌似也不错,不知道买哪种电池合适?

网友A:
mppt搞定了,开始搞板子了?
脚蹬子已经具备,自行车啥时候可以上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pt搞定了,开始搞板子了?
脚蹬子已经具备,自行车啥时候可以上路啊!
...

目前用的一个10节镍氢串联的12V电池组,容量太小,白天充的电一晚上就被太阳能控制板给耗光了,打算搞个大一点的电池,目前的太阳能板功率太小,如果上大电池的话后面可能还要换大一点的板子。。。越搞越大貌似这是个坑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用的一个10节镍氢串联的12V电池组,容量太小,白天充的电一晚上就被太阳能控制板给耗光了,打算搞个大 ...

难得清醒,入坑容易弃坑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用的一个10节镍氢串联的12V电池组,容量太小,白天充的电一晚上就被太阳能控制板给耗光了,打算搞个大 ...

大坑   太阳能板阴雨天充不了多少电   大太阳天电池小了很快就满了

网友:
铅酸电瓶,电动车的12V20A,去附件熟悉的修车老板那收两个,别人车上换下来的有些还很不错的,废品价收,用坏了拿去再换个,反正都是废品价,关键是安全

网友:
太阳能直接卖7年左右回本钱,用电池存储用要17年才赚回来投入。因为比电动车电池还要大几倍,寿命时间少一两倍。

网友B:
报废的不怕炸?之前看一个视频一个外卖小哥把冒烟的电池拎出来丢街上捡回一命,看着就是个换电的,还有换电柜起火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报废的不怕炸?之前看一个视频一个外卖小哥把冒烟的电池拎出来丢街上捡回一命,看着就是个换电的,还有换电 ...

磷酸铁锂相对安全一些

网友C:
那种不包好坏的电池都是报废电池啊啊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用的一个10节镍氢串联的12V电池组,容量太小,白天充的电一晚上就被太阳能控制板给耗光了,打算搞个大 ...

非常大的坑
不并网基本上没价值,并网了,储能又是大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种不包好坏的电池都是报废电池啊啊啊啊

看别人拆的往往是有几片坏电芯,换掉或者直接拆掉降串使用应该还能用用,至于寿命那就很难说了

网友:
设计个电路,当太阳能板电压低于多少时,断开电池与那块板子的连接,这样就不耗电了吧。

网友D:
不考虑体积重量的话,有一种说法是太阳能铅酸电池性价比高。

网友:
当然是铅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考虑体积重量的话,有一种说法是太阳能铅酸电池性价比高。

性价比肯定是铅酸高,铅酸主要是能量密度低,但自己小功率玩玩不会在乎那个体积

网友:
我早就以过来人身份告诉你玩太阳能100瓦起步少走弯路你不信。另外昨天还看到有人后悔买这电池,当时120不包邮,到手收邮费35。

网友:
太阳能板功率太小,电池也没必要太大

网友:
一入侯门深似海啊,小功率不值得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