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铁塔电池和保护板的研究

楼主(2024-11-29):
从几个月前到现在都很火的铁塔电池和拆机保护板
我的板是拓邦板组完电池当天骑完电量续航正常,如果每天只骑一点放置两三天必推车。
于是开始研究铁塔板自耗电,

待机电流11到13毫安,看见吧友说这个板能休眠又开始研究休眠。

休眠开启了但不能放电激活,有的网友说他的板能放电激活,我觉得可能板的版本不同,现在除了能485激活还有短接b-p-

电池上车后再短接就会有超大火花,这样就需要一个大电流点动开关了,我已经提前把迷你按钮布置好了不想换大按钮

最后的办法短接时串联几个电阻,这样就消除火花了。

现在还有最后一个充电问题,充满时单串过压保护后充电mos断开,电压回落到解除保护电压值以下充电mos也不会自动打开了。这样就不能反复充电,

这位老哥的电就能全部充满并不是电池一致性的事,而是他的mos能反复打开,过压就断,断开这段时间给电压高的电池均衡,电压下降后又会重新开始充电。我的板就不行 我快要裂开了

网友A:
能不能设一个手动的开关,不用的时候给保护板断电?

网友B:
就是模拟充电,激活保护板呗!B-和P-串一个电阻和开关!

网友:
你把充电过压保护恢复电压设置高一点就可以反复充电,一直到每个都3.65v为止

网友C:
之前我也研究这铁塔保护板,和楼主一样,焦虑自放电,还准备研究铁塔保护板的版本以及天路图,考虑怎么关掉无用的耗电电路及怎么从休眠醒来,后来果断放弃,20元买的普通保护板,别说放三天没电,现在充一次电就可以骑两周

我瞬间感觉自己好像变聪明了

网友:
其实所谓的均衡和蓝牙看电量,对于正常电池毫无用处,对于有问题的电池也没用,唯一有用的是可以看到真正有问题的电池中那些模组性能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设一个手动的开关,不用的时候给保护板断电?

那样失去静态均衡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模拟充电,激活保护板呗!B-和P-串一个电阻和开关!

电阻需要一个合适阻值的,短接后会优先给控制器充电,冲到一定电压才会激活,这个过程可能好几秒,电阻大了冲到20伏或者十几伏就冲不上去激活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也研究这铁塔保护板,和楼主一样,焦虑自放电,还准备研究铁塔保护板的版本以及天路图,考虑怎么关掉 ...

你说的有道理,我还一连买了两块铁塔板,一百多 我真是大冤种

网友D:
我也搞了两片这个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搞了两片这个板子

有的功能正常特别好用,有的能休眠不能放电激活

网友E:
我有两个电池两个板,有一个充满就不能自动恢复充电,只有放电一下才能再次充电,还有一张就会,奇怪的是软件版本号是一样的,设置也是一样的,。

网友:
自放电确实离谱买的60V20A的放了1个半月跑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有两个电池两个板,有一个充满就不能自动恢复充电,只有放电一下才能再次充电,还有一张就会,奇怪的是软 ...

我的两个板都不可以重复充电。充一次电必须两天内骑完,第三天就要推车,库仑计显示电量还有4安时就断电了 自耗电严重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两个板都不可以重复充电。充一次电必须两天内骑完,第三天就要推车,库仑计显示电量还有4安时就断电 ...

是的,这货挺费电,一天得干掉0.5A呢,,,我的小电池20a的不到一个月直接饿死

网友:
这板子哪些MOS负责充电哪些负责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两个电池两个板,有一个充满就不能自动恢复充电,只有放电一下才能再次充电,还有一张就会,奇怪的是软 ...

这个板子好像是有这些莫名其妙的问题,不知道能不能归咎与固件版本不同。

网友(2025-05-08):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也研究这铁塔保护板,和楼主一样,焦虑自放电,还准备研究铁塔保护板的版本以及天路图,考虑怎么关掉 ...

哪有这么便宜的普通板,我也想要

网友:
充满时单串过压保护后充电mos断开,电压回落到解除保护电压值以下充电mos也不会自动打开了

这个解决了吗?如何才能让充电mos自动打开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之前我也研究这铁塔保护板,和楼主一样,焦虑自放电,还准备研究铁塔保护板的版本以及天路图,考虑怎么关掉 ...

也是天邦达的保护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