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有1转3线,type c是否也有1转3线?

楼主(2024-11-29):
usb hub看起来有些大,是否有1转3 type c线呢
各位见过1转3 type c线么

网友:
仅供电,,与供电与数据是不同的,,,,购type c--HUB就是啊

网友:
TypeC有5、9、12、20V好像,你想作死么?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网友A:
纯5伏供电的是有的,用于广告手机批量充电,没有数据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5伏供电的是有的,用于广告手机批量充电,没有数据功能!

哪里买到这种c口纯供电线?

网友:
淘宝搜索 typeC多头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买到这种c口纯供电线?

没有数据传输功能的C口线就是纯的电源线,内部只接了电源的正负极。

网友:
还真没见过

网友:
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买配件自己做啊

网友:
1托5,不过不便宜25元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5伏供电的是有的,用于广告手机批量充电,没有数据功能!

存5v供电1转3 type c线哪里有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