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2块钱的可转换电源插头,结构还挺复杂的,但因有保护盖三孔根本插不进去

楼主(2024-12-02):
这个可转换电源插头原本是想用来插5孔墙插中的3孔,花了2块钱的红包撸的
结果根本插不进、插不进去

外观
插片可旋转,白色为锁定推杆

插片磁铁不吸,是铜的

从屁股看,里面还有东西

拆开盖子,里面塞的是防折套和固线卡

插片部分还是个单独的模组

卡扣固定的

抠开长这样

零件还不少

插片末端扭转90°,用来配合压线扣

卡插片上带齿的塑料堵头,方便两插片同步旋转

锁定推杆在这里

也拆出来看看
作用就是转换完后卡住两个堵头,防止插片转动

全家福,零件还不少哈

重新组合,这才是完整版

悲催的是,由于家里5孔墙插的3孔是靠地插片来顶开保护板的,这种插头根本就插不进去
撸的时候草率了,不过好在用的是红包!

网友:
做工还可以的

网友:
插脚刮了看看,是不是铜包铝的?

网友:
接个非常合理,还有锁定推杆,我有一个只是单纯的同步旋转角度结构,我家的3孔好像可以插,里面也是有保护板的。

网友:
用料不错,做工一般,其它地方也可以用了~

网友:
但是三插孔插不进去,怎么办

网友:
才30分就上限了。

网友:
终究会有用得上的场合。。。元首稍安勿躁

网友:
插头拆解的细 致,能锁定角度挺实 用

网友:
做工还算可以

网友:
设计的真不错,要是有折叠90度的插脚就更好了
模具再精细点就好了,不过这个东西也没必要了

网友:
做工还算可以  生产这个模具不少花钱呀

网友:
2元也不值啊

网友:
还有一颗金色的螺丝。

网友:
用心做的插头

网友:
这种东西的结构非常不合理,压线根本压不紧,很容易接触不良,慎用!

楼主:
还行的,塑料件毛刺少

网友:
一个小的插头LZ拍照拍的那么 细致,用心了,感谢拆解

网友:
这种东西也就是临时凑合用一下,想法挺好,插插老式插座可以,新的带保护的进不去,要不还得准备个工具,把地线口子顶开再插,但何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