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又爆红了 C7 B8(C7接口CRC错误计数,B8端到端错误检测)

楼主(2024-11-29):
电脑用久了,硬盘出警告、出故障都可以理解。但是接连2块硬盘都出问题,有点紧张了。
手边电脑时常不关机,平时睡眠省的吵人,这月摇醒后突然有个硬盘不识别,重新插拔重启也能恢复,想着应该是硬盘(1号)不行了,那就换个(2号),谁知隔天也爆红了。
C7、B8是否有关联?
先换根线再观察,也有可能主板要坏了?

网友:
有几块硬盘?可能供电不足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源输出5v 12v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电源输出5v 12v电压

是在这里检查吗?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问题,我之前也有块这样最后出坏道扔了,买了块新的没多久又这样,后来才想到会不会电源供电不足的问题,换了个电源好了。

网友:
有可能是硬盘电源插头接触不良.

网友:
参考楼上各位说的,先试试换条数据线,再不行很可能是电源供电不足呀,那就得换电源洛。

网友(2024-12-31):
趁早换硬盘,我也遇到这种情况,先是各种瞎折腾都没解决,最后硬盘彻底凉凉换了新硬盘就好

网友:
我的蜗牛偶尔重新重新连接,一般都是SATA擦wd40解决

网友B:
sata接口或者线有问题。我之前一个换了线后就好了,又用了10年现在还在用
不过我那盘是西数黑盘1T,也没有报端到端之个错误,只报CRC接口错误。

测供电不是看bios,而是直接万用表测量硬盘在工作时5V和12V的电压,测量点在硬盘电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sata接口或者线有问题。我之前一个换了线后就好了,又用了10年现在还在用
不过我那盘是西数黑盘1T,也没有 ...

赶快备份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