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18650充电器一个槽指示灯不正常

楼主(2024-11-29):
某鱼买了个18650双槽充电器,结果卖家发来有一个槽不正常,插上电一直显示红灯,充多久也不会转灯,另一个槽正常,像这种情况还能继续使用吗?懂的兄弟说说大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
拆开充电器,绘图,分析。

网友:
那得看里面了

网友:
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没用过同型号的也不知道。

网友A:
拆开,不要板了,搞2块TP5100的充电小板,分别充电,电流单个可以上3A

楼主:
我量了下两个槽的输出电压一致,就是有个槽不变灯,不变灯的槽经过验证可以给电池充电!电路我拆开看了,有懂的兄弟分析下电路,不变灯对充电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开,不要板了,搞2块TP5100的充电小板,分别充电,电流单个可以上3A

单个5100电流2安,你说是两个并联,吧,

网友:
直接问客服呗

网友:
这个好修,两个槽的原件对比着测量

网友:
看板子是和鑫宇HXY充电器。

电路图参考一下

网友:
充电器图对照电路板跑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不一样的地方

网友:
主查红圈内电路元件

网友:
两边对比测量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量了下两个槽的输出电压一致,就是有个槽不变灯,不变灯的槽经过验证可以给电池充电!电路我拆开看了,有 ...

测量一下充满电以后电池两端的充电电压是多少伏,充电电流是多少毫安,如果电池的电压还在上升就说明对电池有影响。

网友:
如果换电池后还是一样,那就等一个变了,另一个也不用充了。反正能用就行。

楼主:
刚刚图片上传错了,那个是一个网友的板子,这个才是我拆开的,对比了下差不多,一样的

网友:
坏了就换个啊

网友:
这种充电器多半是内部焊接粗糙连焊所致

网友:
像是山寨货,买个新的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