倍量9VUSB充电锂电池好用吗?

楼主(2024-11-29):
【2022年8月旧文搬运】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贴心总结前置
USB充电方便好用,各种保护做的挺不错,就是容量依然虚标,实测放电容量455mAh。充电效率偏低,大厂碱性9V电池放电容量大概1000mAh不到,用5次就回本了,还是划算的。

使用场景
老婆买了个理疗仪,用9V电池的,消耗有点大,为了节约成本+环保,用充电电池替代。淘宝上的9V充电电池基本上都是由内部两个3.6V锂电池串联而成,都不是什么大品牌,充电方式两大类,一类是自己带一个microUSB充电口的,一类是用专用的充电器的。考虑到电池数量不大,一周一充电也不算频繁,就选了倍量的电池。两个44包邮。

重量
入手比较轻,26.7克,半个鸡蛋那么重。

充电实测
用到理疗仪低电量关机,实测端电压6.22V。

开始充电的时候,电流只有50nA,难道要冲10多给小时?

过了几分钟,充电电流上升到300mA左右,一直维持到充电结束,看来充电还有点智能哦。充电过程亮红灯,稍微有点温热(后继实测充电电路效率大约只有40)。

充电到端电压8.37V,充电电流开始下降。

差不多5个小时后,端电压充到8.38V转绿灯停止充电,截止电压还是控制得挺准确的。随后端电压下降。

充电容量高达1212mAh,心中窃喜,难道中国山寨改变战略方向了?决定测放电容量看看究竟。

放电容量
放充满电了一个晚上之后,用一个降压板做恒功率的放电。

放电电流约70mA。

放一边忘了看,再看的时候USB测量仪黑屏了,心想哎呀糟糕过放了,插到小米插线板上看看放电容量,455mAh,只有标称容量650mAh的刚刚好70%,看来山寨就是改不了虚标的毛病。

稍微充一点电,用电阻放电看看有没有过放保护。放电到5.98V。

突然端电压归零,并且一直保持无输出。原来有低电压保护。值得注意的是,用在飞行器遥控器上就要小心突然没电,飞行器失控飞跑了。

总结置顶了

网友:
这个品牌觉得就是不追求质量随便用用的可以,胜在价格便宜,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A:
650是电池容量,你测定的是升压后的容量,所以不是一个事情!

网友:
40多一块吗?
不如用2个锂电串联用了,比这容量大一倍。

网友:
这个好像说容量虚标的

网友:
感觉就是两电池串联,不是升压的。

网友:
没用过我都是用两个锂电池串联

网友:
自从使用了自己DIY的由两节锂电串联的9V电池后,就再也没有买过9V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650是电池容量,你测定的是升压后的容量,所以不是一个事情!

内部没有升压的,就串联2个4.2V锂电池。倍量就是虚标王(之一)。品牌调性就是“按实际加一标注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部没有升压的,就串联2个4.2V锂电池。倍量就是虚标王(之一)。品牌调性就是“按实际加一倍标注容量” ...

长见识了,我一般都是直接买电池,一块电池可以用2年,5块钱一块电池,买充电电池的够用到表报废。锂电池还要每半年拿出来维护充电。

网友:
每天学习新知识

网友:
拆开看一下你就知道了,电芯很小的

网友:
我也买了一些这个品牌的充电电池,没想到还虚标容量,有不虚标价格又实惠的品牌吗?

网友(2025-01-12):
买了有3年了。还在用还能用

网友:
如果是贴牌货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