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什么样的微波炉才是生产力工具?

楼主(2024-11-29):
【2022年8月旧文搬运】Hi,我是西山云舞,爱分享的无厘头伪极客,5年环保/危废、8年电子硬件开发/管理、8年自闭症教育行业经验。欢迎关注!
先说结论:带温度探头的微波炉才是生产力工具!!!
家里厨房位置不多,有一个20多年的National微波炉和一个杂牌烤箱,合计在咸鱼卖掉,然后换一个二合一的微波炉替代。咸鱼上找啊找,发现微波炉还有蒸箱的功能啊,种草了,咸鱼上看中了一台微蒸一体的展示机美的EW0LFC7-NB,卖家在附近,上门自取850拿下。很重,下图这货。

用来2个月,主要是我妈在用,发现几个问题,薄膜按钮不太灵敏,上面的字太小,老人家要用老花镜才看得清,蒸汽功率1000W,无法纯蒸汽加热,蒸鱼味道比用锅蒸差一些。最关键的是微波炉最常用的热剩菜,还是要人工调整功率时间,有时不够热,有几次还过火了。而且没有烤的功能,无法摆脱那个一年用几次,没有又觉得不妥的烤箱。

一直在空闲的时候留意咸鱼上的微蒸烤一体机,某天突然看到一台600的松下NN-DS1000,这货在咸鱼价格一直在1800左右。作为老司机,觉得肯定有妖。但经不起低价的诱惑,看了卖家是一个二手电器经营者,评价并没有问题,估摸着难道是新手,不知道先搜搜别人卖多少钱?于是就联系了卖家,还拍了视频,机器工作正常。于是拿下。就是下图这货:

几天后快递到了门卫室,看到箱子就有不祥预感。箱子有洞,还湿了。

开箱傻眼了,底部磕碰严重变形,侧板变形,背后变形,整个机器都是水,

机器进水变形,算是废了,肯定是不能上电试机的。联系卖家,对方很爽快,说买了900元的保价,后面跟快递索赔扯皮略过,最后补偿了600元。面对这坨免费赠送的废铁,我想不如拆机欣赏一下,看看能不能拆些配件出来。拆开发现里面居然很干燥。没有任何水痕。用料工艺还不错。
顶部是两根烧烤用的发热管,微晶玻璃管套着电热丝,底部也有2根,一共4根。

线束有点乱,不过扎的很牢靠,插头也是用不同颜色区分,右下铁盒子内是磁控管。

高压插头,有给抗干扰的小磁环。

触控板背后的PCBA。

关键部件:底部的微波波导管,完美避开了底部被磕碰凹陷的位置,完好无损,没有变形,此时我隐隐觉得,机器能救活。

底部的旋转微波反射器的驱动马达,佛山顺德产。看了下轴连接结构,这货似乎坏了没法换。

蒸汽发生器。

品牌heatwell,很热很好,简单粗暴!也看出来这台应该是17年开始用的机器。

蒸汽发生器上有两个温度开关,双保险么?

散热风扇,罩极式马达。

风道罩,设计有气流分配筋。

磁控管驱动板,所谓变频微波的功能就靠它实现的,可以调整磁控管的微波输出功率,不需要用开停开停的方式控制,先进生产力代表。

背面,忘了记下IC和功率管的型号了。喷了三防漆,一般的结露油烟都不怕。

驱动板是发热大户,就装在风道里面,散热有保证。

拆下来的配件,很干净也没生锈。

严重变形的底壳,各种敲敲敲,勉强恢复。左右壳钣金修复,背后是双层的,很厚,凹陷无法用吸盘拉平,算了。

顶部的污渍也清理一下,很多碳化了,发热管挡住不好弄。组装起来。上电成功。白捡了一台微蒸烤。

张大妈有松下NN-DS1100的评测,里面很详细,我全部同意 。两者区别好像只有颜色,1100白色,1000黑色。这款微蒸烤是带温度探头的,可以转动扫描,可惜探头的照片不知道存哪了。热剩菜的时候简直不能太方便,直接设定目标温度,懒的话直接用默认的70℃(能记忆上次设定,上次低于65℃会记忆为65℃,应该是考虑到彻底杀菌保证食品安全),按2个键就可以轻松翻热!蒸汽功率足够,可以纯蒸汽蒸鱼蒸排骨,但必须放最上层,味道不比煤气炉蒸的差,烧烤比杂牌电烤箱更方便美味。使用率比以前“微波炉+电烤箱”翻了好几番。

后记:在咸鱼上把20多年的松下微波炉50元卖了,杂牌烤箱80卖了,用了2个月的美的水立方900卖了,还赚了50。

网友:
这玩意也买二手啊

网友:
功能越复杂越懒得用

网友:
开关变压器也停停启启的,只是没有了大变压器嗡嗡声听不到无法判断是否通电!

网友:
二手的东西,不是没有好的,而是买方要懂的这方面的知识,否则就上当受骗了;一般外行是干不了这事情的,啥也不懂的人,拿块铁给他,说是金子,他也信啊。佩服楼主还是很专业的人。

网友:
松下的微波炉带烧烤功能,就是顶部带加热管,用了一次烧烤功能,然后就发现哪个傻逼的极品傻逼设计,油烟乱窜,顶部滤网不可卸,用一次里边油乎乎的看着就恶心还死活清理不了

网友A:
这种最好要不锈钢内胆才好。

网友:
这个重压过了吧

网友:
白捡了一台松下NN-DS1000。

网友:
不锈钢内胆,没有烤功能的才好用,我有5个微波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最好要不锈钢内胆才好。

人家送我一个不锈钢内胆的,但门不是,结果门锈蚀了个洞,也就不敢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人家送我一个不锈钢内胆的,但门不是,结果门锈蚀了个洞,也就不敢用了。 ...

换个门不就行了,或者买内外壳全不锈钢的,就是有点难找

网友:
这快递够暴力的

网友:
作为生产力工具的微波炉,必须拥有12.7寸IPS屏幕,全键盘输入,1T大内存!

网友:
谢谢分享,爆力啊。没办法的。

网友:
我家也买的松下微波炉,闲鱼两百多买的,说是库存,实际是二手,退了70给我,纯铜大变压器,拆除加热管和防护网,好清理,当普通微波炉使用,非常的香!

网友:
功能越复杂越容易坏,微波炉单一功能最好。

网友:
我也觉得烧烤功能最不好用。

网友:
多功能多合一的厨具很鸡肋、我家用过格兰仕和美的,就微波功能好用、什么烧烤、光波、烤箱功能都不好用、油污还清洗不干净、术业有专攻、还是分开来的好、一个微波炉、一个烤箱、一个电烤架、电火锅、紫砂电炖锅、各是各、好用好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