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换了N个 固件量产都提示Not MPISP Mode (1B) 有高手指导一下吗

楼主(2024-11-29):
拆开硬盘查看是SM259XT ,

从颗粒编码H25JGT8A1 上看也是海力士的 3D 封装,

从颗粒判断应该是要用SM2259XT(AC)_HY3D-V6_PKGU0406A_FWU0326A0无法完成,

换了十几二十个固件都无法量产,一直提示 Not MPISP Mode (1B) ,求教高手问题出在哪。

网友A:
我觉得这种易驱线是真的坑!不妨换个转接方案试试。

网友B:
2259XT 3D_V6的版本有5个,都试过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59XT 3D_V6的版本有5个,都试过了吗?

是的,不同版本的固件都试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这种易驱线是真的坑!不妨换个转接方案试试。

我也在想,会不会是这个易驱线的问题, 要不要换成1159E 那种

网友:
有好多人说这个颗粒是V5,你用V5的工具试一遍看看

网友:
等待后续报导

楼主:
买了个新的转接卡ASM1153e 搞定了

网友:
恭喜成功开出来,有时候是有点挑转接板的,不知道是供电还是啥问题。有些转接板一直卡测试,换个方案就能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