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再拆一个HUD抬头显示并改造

楼主(2024-11-29):
之前入手一个抬头显示,感觉做工用料方面都还不错,因为还有一台油车也想给装个简单的抬头显示,所以选中同品牌的这个款H90S,显示项目有三种:时速、水温、电压,熄火后还会显示一两秒本次行驶里程。

这个是实拍,底部自己贴了一块泡棉以弥补汽车工作台的角度,同时在上面贴了一块塑料板遮光,这样一来这个HUD发出的光就不会直接被看到,只能通过挡风玻璃反射才能看到。圆的那个是蜂鸣器

外壳设计有点意思

自己改了一下,内部电路有3路稳压,其中一路三端7550稳压5v给总线通信芯片A1040;另外一路在电源开关(已经被拆除,增加1个陶瓷电容与电感)后面7533稳压3.3V给MCU CKS32F103供电,这个7533稳压也已经被我拆除并用DC-DC代替,因为这路3.3V要在休眠状态下给MCU以及模拟防盗闪光供电,如果还是用线性稳压的花电流会超过4MA,而用DC-DC的平均电流只有1.8MA,可以防止电瓶亏电;第三路稳压也是DC-DC 输出3.6V左右,这路就是供电给LED驱动的且受控于MCU,这个HUD使用了两片国产SM16306SJ 恒流LED驱动芯片,因为恒流驱动所以每个LED灯珠的亮度都很均匀不会且不会因为数字变化导致亮度闪烁。

靠近数据输入接口贴的是太阳能模拟防盗闪光灯,3块多包邮撸的升级版(锯掉所有不需要用的外围电路),在这里与MCU共用一组3.3V电压,原本的光伏电压监测引脚接到LED驱动电压3.6V,以实现HUD开机不闪烁休眠后闪烁的目的。

这里是正面的LED灯珠,原本两个普通贴片电容分别是输入电压12V于LED驱动3.6V的滤波,其中3.6V的那个位置被我更换成钽电容了

网友:
坚决打击外挂

网友: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网友:
有仪表盘要这个作甚

网友:
别说,这才是个好东西,司机的得力助手。

网友A:
这个原理和战斗机里面的显示类似投射到前玻璃板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理和战斗机里面的显示类似投射到前玻璃板上

哪有这么复杂,其实就是LED发光,前挡风玻璃反射回来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有这么复杂,其实就是LED发光,前挡风玻璃反射回来而已

白天前档玻璃上反射回来清楚吗?

网友:
做工不怎么样,抬头显示插电脑接口是常电长时间不开车电池会亏电,改为acc供电好些

网友:
看外表挺简单的,拆开看里面挺复杂

网友:
光污染、影响视线、要么看不清、要么刺眼睛、开车听音乐我都是关闭多媒体屏幕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原理和战斗机里面的显示类似投射到前玻璃板上

你对战斗机挺有研究的呀,赶明儿给咱拆一个?

网友:
那么多飞线

网友:
做工一般一般

网友:
拆开里面挺复杂

网友:
CAN总线好像没有一点防护措施啊

网友:
同款,开手动挡非常需要这个,原来是贴片发光二极管,更换简单,可以放心开最大亮度了

网友:
我开车必须要有这东西 所以几台车都装上了 有一台车用了有五年左右吧 面板都晒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