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清华U盘量产出来了,但传输速度上不去???

楼主(2024-11-29):
我的那个清华U盘量产出来了,但传输速度始终上不去。用官网工具FCMptools_U3_20220608_FC3379BB,该工具自动识别的量产flash型号始终会报错,只能一个一个试试其他版本,最后量产出来了,但无论怎么调整参数始终只能有USB2.0的传输速度,这是什么原因呢?

而且量产后实际容量达到了32.4G,这超过了标称的32G。拷贝满文件打开均无异常。
在图三的配置那几个设置我都勾选试过,但始终还是速度的问题.............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传输速度比较慢.......................

网友A:
速度感人,看看板子上3.0的线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少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感人,看看板子上3.0的线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少料。。

是啊,速度太慢了。
这是修复自己坏了的U盘,没有焊接芯片的。

网友B:
这速度连USB2.0都没跑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速度连USB2.0都没跑满,,,

是的呀,不过拷贝进去的文件打开基本没问题,也试着拷贝满一般的视频文件也能打开。

网友:
我用230807的固件也一样不行,速度上不去,现在将就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