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线钉在墙上有用吗?

楼主(2024-11-29):
看到好多老头都会这招。地线直接钉在墙上,一枚钉子做地线。

  • · wifi|主题: 24, 订阅: 4

网友:
钉在墙里的地线有用吗,墙壁一定是导电的,无论是哪种墙——别是自己用石膏板打的假墙就行。所以把地线钉在墙上,也能起到地线的作用:在电热水器发生漏电后,漏电电流通过地线流向大地,避免电流流经人体,造成用户触电。

网友:
基本可以让漏保跳闸,而不是真正的接地保护!

网友:
肯定不合适

网友A:
俺是不太相信这个,前几年为了安装一台电热水器,专门在网上买了一根一米二的镀锌钢,在门面房的楼梯下面挖了一个一米五深的坑,再将导体打下去,加起来就用两米多深,接上4平方的铜线,再接入热水器插座的接地端子上,这样的地线方才可靠!!即使如此,俺觉得非必要不带电洗浴!!
热水器是史密斯的,大概60升吧,装上以后基本没怎么用过,平时不在那儿住,吃灰几年了。

网友:
钉到钢筋上才行吧

网友:
技术标准是接地电阻要低于4欧姆吧,钉个钉子有多低?

网友:
防静电是有用的,当大功率地就还是算了吧。狗命要紧,,以前电脑冬天经常电人,接了钉子后,就没电过人了,

网友:
接到暖气片上都比钉墙上强

网友:
钉到承重墙的钢筋就能当地线,前提是确保接触良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俺是不太相信这个,前几年为了安装一台电热水器,专门在网上买了一根一米二的镀锌钢,在门面房的楼梯下面挖 ...

你这像是做防雷接地了~话说接地良好,也得漏保好才能保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像是做防雷接地了~话说接地良好,也得漏保好才能保命吧

当然啦,有漏保空开开关啊,为的就是一个心里塌实!!

网友:
没用的,地线有讲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像是做防雷接地了~话说接地良好,也得漏保好才能保命吧

应该说,室电都应该可靠接地,而且这个接地时通过接入整栋楼的远端变电站(变压器)的绝对零势点接地,非常可靠!!但是,建筑施工方为了方便埋线施工,一般都不接三根线(火、零、地),省一根线方便施工,还节省了线材,何乐而不为呢???地线是直接接入大地的,而零线在变压器端是直接接地的,零线和地线都是接入大地的即零线与地线是间接相通的。

网友:
应该说地线钉在墙上是一种心理安慰,没用。

网友:
用处不大,导电性不好

网友:
当然没用。
扯蛋多过扯蛋。

网友:
自己坑自己,地线要深埋地下,再不济你要接在暖气管上,要是农村最好办,土地浇水,2米长镀锌扁铁,没有用钢筋也行

网友:
接地电阻要低到一定程度才行,砖墙的电阻也太大了吧,有万用表自己量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接地电阻太大,等于没有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