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清洗一下十年前,“我爱发明”的排油烟机(持续更新)

楼主(2024-11-29):
房子住进来近十年了,这段时间家里不开火,把烟机彻底洗一下,这个烟机是当年“我爱发明”里有个航天的老人发明的,亿诺烟机,当时买时好像三千元,不便宜啊,现在没卖的了,主要是面板是铝材过滤油烟,使油烟大部分在面板上铝材上实现油烟分离,吸力很大,锅烧糊了,客厅闻不到。上图先看一下十年的烟管一直没换。涡轮里也有油了,每次拆电路板上这个插件都费劲,拽掉下来一个。电机是80w的,用的是常温重油清洗剂,这个特别好用,泡也行,擦也行,附在油上多一会,老油就化了,不像某些去油的,老油变成牛皮糖似的。

楼主:
继续,面板是铝的,所以泡洗时间长会发黑,不锈钢及其它材质泡完后特别干净。为了泡洗方便,买了一个塑料箱。螺丝找个口罩,剪个口放里系上泡上,烟机背后及墙上也有油烟了。先休息一下。

网友A:
啥清洗剂啊,这么牛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清洗剂啊,这么牛拜?

拼夕夕买的,试过好多,这个好使,刚看了一下,那家不卖了。好像是好用的东西都这样,卖2年就都找不到了。

网友:
常温重油清洗剂

求详细明示!

网友:
我用发动机舱重油清洗剂清洗油烟机,气味很大

网友:
除油这么厉害,会不会腐蚀也不一般

网友:
三千多和老板一个价了。原理都差不多

网友:
之前用机头水擦油烟机,用的是一块在厨房擦地面的小毛巾,本打算擦完丢掉结果擦完那块抹布变回纯白跟新的一样,机头水擦油烟机很牛叉,就是不能碰铝制品,会氧化

网友:
这油烟清洗剂不错,看看哪有卖的买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拼夕夕买的,试过好多,这个好使,刚看了一下,那家不卖了。好像是好用的东西都这样,卖2年就都找不到了 ...

好用的东西可能有毒所以才不敢长久做。

网友:
是不是就是火碱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拼夕夕买的,试过好多,这个好使,刚看了一下,那家不卖了。好像是好用的东西都这样,卖2年就都找不到了 ...

估计使用了禁止使用的对人体有害的成份吧

网友:
楼主也是可以的,我爱发明的尝鲜,不错!!还能用十年

楼主:
吃完饭了,继续干一会,用小碗装些筐里的药水刷一下墙,瓷砖好刷,刷一遍,放置一会再刷,薄的快,下面还剩点厚的,放一会再刷刷,涡轮油厚泡一晚,要是大桶热水就特别快了。

网友:
油烟机不知没有真的可以不拆叶轮喷一喷就能化油的.家里油烟机3年多叶轮已经积油很厚了.

楼主:
烟机背面泡一会,不停的刷,像和泥,只要刷子无阻碍就是没油了,等最后用抹布擦一下就好了,对比一下左边。墙用抹布擦一下,干净了。

网友:
吸力很大,锅烧糊了,客厅闻不到
电机80W的能做到这样真是牛,可惜现在没有卖的了

网友:
应该就是烧碱。加热水效果更佳。注意防护,这东西会灼烧皮肤,特别是眼鼻口要更加注意。这东西很便宜,效果也好,很多清洗油烟机的都用这个东西,再配上蒸汽清洗机,那真是势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