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麦克风图纸,防啸叫的那种,想给自己DIY 一个唱歌的麦克风

楼主(2024-11-29):
有没有麦克风图纸,防啸叫的那种,想给自己DIY 一个唱歌的麦克风。。手里一个K歌机想用起来,,。

  • · wifi|主题: 55, 订阅: 14

网友:
我能说我也想要吗?哈哈,声卡麦克风这玩意个人感觉娱乐用就很随便,耳机耳麦的麦克风都可以用,用一个转接头就行,不过对于音质有要求的那就得买好一些的麦克风了,我总结出来的就是你买一个麦克风,用低音说话,那种气泡音越多越明显声音感觉很厚实的就是好麦克风

网友:
包海绵就可以了

网友A:
搭车问下,,,扩音器的麦克风,,与电脑的麦克风,结构有什么不同吗。

不能通用

以前测试人工组成立体声麦克风,,,从没成功过

防啸叫,,加海绵,,是播放声音返入录音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搭车问下,,,扩音器的麦克风,,与电脑的麦克风,结构有什么不同吗。

不能通用

一般话筒用2种,动圈式和驻极体式,后者需要加电压才能工作。

防啸叫靠电路的能力,移信号相位,避免恶性循环,

网友:
首先你要找个好的动圈式或驻极体 拾音头、也叫咪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oshwhub.com/ta-ban-xiao-wu/fet-dian-rong-mai-ke-feng
https://oshwhub.com/postidiot/opa-micro ...

那上面的看了,就是少 了降噪部分,不然就按上面的搞了,当然如果后面实在找不到想要的,也可能按上面的搞,

网友:
做不如买,自己做的永远没买的好,因为现在都是集成化的硅麦阵列组合,自带降噪,当然防风噪还是靠物理形式的。

网友:
要是学习技能做做还不错,要是单纯使用的话买一个更方便。有的仿知名线路,配幻象电源的,效果还可以,我买过但是几乎没用过,前几天接到AV功放上试试,距离太近一个啸叫,差点把我的高音喇叭烧掉了。某宝卖的小模块要当心,有的设计有错误,但是买家不知道,卖家也不说。

网友(2025-02-12):
加仰止器,把啸叫信号屏蔽

网友:
声卡麦克风这玩意个人感觉娱乐用就很随便

网友(2025-05-12):
这个可以二三十块买个舒尔造型的动圈,再花几十块买个好点的动圈咪头,这个应该够很多普通人用用了,广东的江门的恩平市就是主产地,全国70%的麦克风,全世界60%的麦克风都是恩平市生产的,1688上面几十块钱的动圈,电容麦很多,几块钱,十几块钱的驻极体麦克风也多,不要自然从零开始,太费劲,这个东西一分钱一分货的理论不成立,高价低质的太多了,不透明,因为声音没办法量化

网友C:
看电视实况转播,主持人手持的很长的像根棍子样的麦克风就是强指向性的,能有效防止啸叫,应该从这方面入手去找找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电视实况转播,主持人手持的很长的像根棍子样的麦克风就是强指向性的,能有效防止啸叫,应该从这方面入手 ...

回响抑制是不是就能防止啸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