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维修贪便宜买的“微瑕疵”光伏板

楼主(2024-11-29):
一年前在淘宝某王的店铺里花20元买的一块外观瑕疵的6V18W光伏板,到手测量电压正常,外观也看不出有啥问题,因为阴天测电流只有几十毫安,误以为正常,就放一边吃灰了,某天晴天拿出来试用,结果发现充电电流只有不到200mA,心里顿感不妙啊,这是翻车了啊

本来打算是当废品扔掉的,想想还有一点点电流,以后可以做个小灯利用一下。
最近无意间翻出来了,想弄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电流低,目测没有明显裂纹,估计是有隐裂吧,打算试试维修一下,该板12串两并,用刻刀割开后面的覆盖膜露出汇流带,切断所有串联的汇流带,测量单片光伏片的电流,做好每一片的电流记录,选出电流小的用于并联,通过重新串联加并联的方式,勉强恢复了一部分电流

这个维修过程真让人抓狂,没点耐心的估计早把他摔稀碎了,维修后挽回了三分之一的功率,可以勉强用来给太阳能灯充电了

在晒进客梯的太阳下测量下,空载电压7.3V,短路电流在1A左右,废物利用,还可以再发挥一下最后的余热

网友:
我买的22包邮的20W微瑕板子,最大功率有7W,上面还贴了个不良品标签,估计是功率不达标被打下来的:

网友:
还好没抢到,之前买的不是玻封的,也是 差到极点

网友:
太阳底下晒一会儿摸背面发现有一块比其他地方烫,怀疑其中是不是有一块有问题在吸收电流导致发烫,懒得折腾了就这样用

网友:
所谓的微瑕疵,是工厂里的不合格品,当垃圾处理被卖家当宝贝来卖了。

网友:
现在太阳能电池过剩价格已经不高了,没必要去买瑕疵的

网友:
20元,损失不算太大

网友:
楼主维修很有耐心

网友:
太阳能板子也能修,佩服佩服

网友A:
我捡一张很大的,估计有两个平方,也是电流很小

网友:
居然还能这样修。

网友:
幸亏我没买
还是买新的吧,正经用的话,70多也不算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捡一张很大的,估计有两个平方,也是电流很小

修一下试试,这么大面积的板子发电量很可观的

网友:
这是个功夫活,没耐心搞不定

捡漏不易,还请慎重

网友:
网上有些瑕疵品光伏板,卖家不主动说明有问题,等买回来才发现电流不够。

网友B:
还可以给每串反并联肖特基二极管,被遮挡电池片自动旁路

网友:
现在的光伏被部分骗局玩坏了,再这样搞下去大家对光伏会更加顾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可以给每串反并联肖特基二极管,被遮挡电池片自动旁路

哦?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
太阳能板,坏的部分和阴的地方起副作用,相当于电阻增加消耗,安装太阳能板也要考虑接收平衡,不要局部被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