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17年的美的空调加装WIFI模块

楼主(2024-11-29):
家里三天挂壁机空调都是美的的,只有一台老式带物联网功能,还有两台变频的没有。前几天,闲着没事逛某鱼看到有WIFI模块,心想我这两冷静星的变频空调能不能也加呢!

看评论他们加的有两种显示板子,如下

这种KFR-35G/BP2DN1Y-DA300(b3),V1.2 2015-07-27的板子上有空焊盘,也有直接可以接模块的XHB2.54的4P接口。

这种也直接有4P接口,有的缺4P接口的,忙着拆我家的看看

只有空焊盘,没有4P接口,咋办呢!
拆开唯一一个有WIFI的显示板看看

都是b3,V1.4的板子,区别就是多了WIFI芯片和周边电路,网上的是那种4p接口的WIFI模块啊,这咋办呢?
仔细想想,参考到这张图片

接口是引出来的,4P接口被阉割了,反查线路最终,如下图:接线定义

最终接线成品如下:

WIFI模块有个壳子,放不下,拆了用棒棒胶固定。

没有取针器,线的颜色没调换过来。

按照美的美居APP要求直接添加,添加好了显示没有对应插件,后面直接按型号手动添加的,一切正常,各个功能都可以使用,收工,再下一单,把另一台也改了。
分享一下吧,手机发帖显示板型号太长没打全大家看图片吧,等有电脑再写详细点!

网友A:
这些玩意联网干啥?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玩意联网干啥?

图方便,遥控器找不到了 手机直接控制  其实有没有用处不是太大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图方便,遥控器找不到了 手机直接控制  其实有没有用处不是太大 这不是没事找事吗 (#^.^#) ...

现在很多手机有红外线功能,可以直接控制。

网友:
加了模块,用什么对应的APP

我一个早期阿里APP的,,隔久没用,,现在都不知用什么APP了,,厂商的APP有型号,,,就是不会玩了

网友:
某宝买一个语音遥控器,可将特定语音转化为红外线指令发射出去,无需遥控器,也无需带红外遥控的手机,直接动动嘴就能控制空调,不比你这个来得方便?

网友:
不太建议增设 WIFI模块,原生设计还行.但可以考虑粗粮家的空调伴侣,功能也行,控制也行,不用改装插上插座就行.

网友:
可以把USB串口转换器挂在上面监听信号,然后自己搞一套远程控制系统

网友:
加WiFi挺好的,可以接入Hass网关,还没回到家就可以自动先开空调。
不过改装太复杂了,不如买个红外网关。

网友:
家里也有两台美的I青春,才买的时候说是支持接入米家,买回来后因为是给老人用的,也就没考虑这事,去年给父母换了红米的手机,就想到了这个空调,结果就是怎么折腾都无法配网成功,最终还是放弃了,直接在小米的万能遥控里做了红外的匹配,不过他们用的时候,还是习惯用自带的遥控器。

网友:
如果自带这个功能,至少要多卖200元。

网友:
自加wifi遥控功能,这个可以有

网友:
带红外遥控的手机直接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折腾太麻烦,还不如加个空调伴侣方便

网友:
看改造的方法也挺简单,只是在电路板上找接点的确可用人。

网友:
日前搞到一台格兰仕微波炉HC-83303FB,第一次见到带WiFi控制的,扫机身“阿里小智”二维码,失败,格兰仕官网也没有app下载,网上找到了一个,安装启动后一直在搜索中,估计是服务器停服了,这功能完全成了鸡肋。以前有过斐讯这类教训,需要网络支持的设备尽量买大厂出品,按说格兰仕在微波炉领域也数一数二吧?
是不是app换名字了,哪位知道告知一下

网友:
楼主,分析能力,动手能力,非常强

网友:
不错不错,我的奥克斯自带的不过我转成小米的了

网友:
动手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