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浅谈eMMC BGA153转TF卡

楼主(2024-11-29):
  前些日子,逛LC开源平台,看到有人画了eMMC转TF卡的板子,打开看了看,哟呵,真比我画的好,还加了指示灯。
以前我也画过eMMC转TF卡的板子,我前面帖子里有。恰好有免费沉金券没有用,这还等什么JLC打几块板子来玩玩。

eMMC转TF是走4bit模式,Linux下可以读取boot分区,这点很实用!
做TF卡用读写是跑不快的,而且兼容性差!

如果转成MMC卡走8bit模式,又找不到8bit的SD/MMC读卡器。
这速度,有人会说把eMMC拿来贴U盘板子多好啊,我偏不。
贴3.0的U盘板子太糟心,开卡一开一个不吱声!
贴2.0的虽然说不用开卡,但是那个读写速度,还真叫糟蹋eMMC!
eMMC转成TF卡用来做个系统盘还是很稳的,反正手头又不缺读卡器。
对于读卡器,亲测,用GL3224、GL3213S、GL3231、PL2731、rts5170主控的都可以读。
手头GL3226主控支持UHS-II的读卡器不知啥原因也不行!

网友A:
这还得有热风枪才能玩...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网友B:
3224支持8bit的,拿3224做U盘主控就行
emmc如何处理本来就是个难题,现在的都是高密度的,在3.3v电压下说炸就炸,现有的ns1081还只能3.3v,做tf卡基本没有设备能用的,而且也超电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224支持8bit的,拿3224做U盘主控就行
emmc如何处理本来就是个难题,现在的都是高密度的,在3.3v电压下说炸 ...

对,只能用读卡器配它,在维修更换e MMC时当烧录座用用,做TF卡用,大部分设备是不支持的。我戴尔平板的TF卡槽,就被我给插这玩意把读卡小板的主控烧坏了,花了几十大洋买读卡小板来换,倒霉死了。但是放卡套里装联想笔记本的SD卡槽,正常识别,显示MMC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还得有热风枪才能玩...

我热风枪是气泵式的,原件太小把控不好的话容易吹飞,所以单面原件的板子,我都是用加热台或者加热板,简直不要太好用。

网友C:
以前想着弄个usb转tf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想着弄个usb转tf

有现成读卡器,真没必要。

网友:
样子不错,,大部分设备不能用吗,给蓝牙音箱用不错。

网友D:
emmc转成SD卡,套上外壳还能给相机使用

网友E:
不太懂,看起来这个板子上也没有芯片啊,那和读卡器板子画一起,不就是个可以上emmc的U盘主控板吗?
而且按照成品tf读卡器的成品价格估算,也不比传统主控的板子贵啊,为啥这两年只有1081和6688

楼主:
引用 网友D:
emmc转成SD卡,套上外壳还能给相机使用

拉倒吧,赶紧收起好奇心,我劝你试都别试!你想换新相机了你就这样做,我打过转SD的板子来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太懂,看起来这个板子上也没有芯片啊,那和读卡器板子画一起,不就是个可以上emmc的U盘主控板吗?
而且按 ...

这块受众太小,研发划算。

网友:
TF卡接口在那摆着呢,速度不会太快的。

网友F:
牛啊!能不能装摄像头上用或者行车记录仪上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牛啊!能不能装摄像头上用或者行车记录仪上面用

不行

网友G:
我有一台机器的TF卡座空着没有用。有没有可能用芯片把TF卡转成USB口来用??可以多一个USB口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一台机器的TF卡座空着没有用。有没有可能用芯片把TF卡转成USB口来用??可以多一个USB口可以用。{:013: ...

没可能,先不论别的,单说SD/TF卡座供电就满足不了USB接口的电压和电流输出,USB供电压是5V,而SD/TF卡座输出,高电压的是2.7V~3.6V,低压的是1.7V~1.95V   也就是常说的3.3V和1.8V,所以别折腾了。

网友:
以旧换新出来后没emmc手机了

网友H:
这个能用来原盘读取克隆么?  比如克隆机顶盒的存储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能用来原盘读取克隆么?  比如克隆机顶盒的存储芯片?

能啊!太能了!就是用来这么干的!Linux下可以读取eMMC的boot分区。这虽然要反复拆焊植锡,但是比测试座便宜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