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横河交流表头不多见了(Yokogawa SG8101)

楼主(2024-11-29):
灵敏度很高的,可惜是交流的表头,要是直流表头的修手机观察电流判断故障部位那是相当的爽呀,反应灵敏摆幅大容易观察启动部位。交流的用处不是很大,交流用处有待开发中。

网友:
指针表的好处就在这里,看指针的摆动幅度容易判断故障,比电子的更直观

网友:
把表里整流单无去掉?

网友:
如果不需要原汁原味,可以拆开跳过整流部分,串电阻当电压表或并分流器当电流表。

网友:
可以改直流,指针0位置调左边点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上的大神器,交流150或者450A的表头,有没有什么办法搞成直流5-10A的以内的表头用,厂子仓库里扔了两三箱的闲置货待上面同意报废处理,都快扔长毛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大神器,交流150或者450A的表头,有没有什么办法搞成直流5-10A的以内的表头用,厂子仓库里扔了两三箱 ...

拆开,来图,帮你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来图,帮你解决。

行,明天拆几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开,来图,帮你解决。

看意思,就是控制柜上的那种方方正正的大表头,0位置指针是横着指向左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