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屏幕上端1厘米宽触摸失灵解决方法

楼主(2024-11-29):
一部旧手机,上端1厘米宽触摸失灵,用尽了网上的各种方法,如重新拔下触屏排线再插上,贴胶带再撕下,甚至用打火机电击法都试过,统统无效。

上端触摸失灵,手机几乎废了,因为经常要拉下菜单,现在没法拉下。连进入设置,里面的某些功能也没法操作,只好外接鼠标点击。
后来搜到一种方法,用搞机助手(我用的是V4.8.7版),手机通过电脑修改屏幕显示区域,让显示区域低于上端1厘米,就可以起死回生了。

网友:
换屏呗....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楼主:
旧手机,不值得换。

楼主:
搞机助手调节显示区域

网友A:
我正想说用adb命令就行,看你说了懒人方法,也就懒得找具体的命令了

网友:
还能这个样子的,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正想说用adb命令就行,看你说了懒人方法,也就懒得找具体的命令了

这个开始我也试过,后来发现搞机助手更直观好用。

网友:
居然有这种玩法,学习了。

网友B:
这真真的是苟延残喘呐,这样用着舒服吗?

网友:
还可以这样,敬仰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正想说用adb命令就行,看你说了懒人方法,也就懒得找具体的命令了

搞机助手其实也是用的ADB命令只不过图形化了,省去自己输入的麻烦。我也这么弄个,不过不是太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真真的是苟延残喘呐,这样用着舒服吗?

不花一分钱就能起死回生,当备用机不好吗?

网友:
是夏普的手机吗

网友:
我之前用过夏普r5g,在酷安看见别人很多断触的

楼主:
不是。很多手机都可能出现这个情况。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Notch remove  APP 用这个,把上方失灵的区域隐藏掉。

网友:
这个比单手模式顺眼多了,单手模式看起来更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