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小电视声音小问题完成

楼主(2024-11-29):
就是前两天捡的小电视开机音量正常,半小时后声音小就再也没大过,但声音虽小仔细听调音量有大小变化!跳两根线跳过大芯片,也就是应该进入大芯片的声音信号直接跳到音频功放tda1517,音量不受音按键控制了凑合着吧!现在音量由上级的接收机控制音量!分析故障可能是tda15021问题或者是外围元件问题或者是软件问题,但我没能力从根源修好它,只能用这个办法!刚刚放了一会效果还是可以的!还是双声道的!

网友:
现在电视很少单独用,要不也是用机顶盒控制音量。

网友:
有些电视带自动音量控制,防开机大音量的

网友:
声音信号直接跳线到音频功放模块,也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网友:
检查一下静音控制电路,估计是这部分的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A:
音量小是电视机的常见故障,多检查下没准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量小是电视机的常见故障,多检查下没准问题就解决了

tda15021的资料查半天也查不到

网友B:
不错,说过可以修好的,查找资料后也许能彻底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说过可以修好的,查找资料后也许能彻底修好

没戏了!根本查不到tda15021这个芯片!要不然你帮我找找

网友C:
跳过大芯片后,
音量大小还能调节吗 ?

网友D:
查找资料后也许能彻底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跳过大芯片后,
音量大小还能调节吗 ?

只能用机顶盒调,但是用电视调到最小可静音,应该是控制了tda1517的8脚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找资料后也许能彻底修好

我是查不到tda15021资料

网友E:
修好就好,可能固件坏了

网友F:
跳线跳错了,应该是大块子的60和61脚跳线到TDA1517的1脚和9脚才对。

网友:
修过的最简单方法,不用找图纸,如果耳机声音正常,直接耳机接口接线到功放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E:
修好就好,可能固件坏了

我感觉也有可能是

网友:
能解决问题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跳线跳错了,应该是大块子的60和61脚跳线到TDA1517的1脚和9脚才对。

60和61就是去tda1517的1和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