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看大神dujiaokeji帖子修绿扬LDS21010示波器

楼主(2024-11-29):
咸鱼买来的示波器,开始还能用,为了省点钱,成色太差了。但是放了一段时间又布恩那个用了 ,偶尔白屏,看了大神dujiaokeji的帖子,决定拆开维修一下,大神介绍说是镍氢电池漏液腐蚀了固件芯片,结果我拆开后并没有找到电池。。。md已经被修过了,电池也拆掉了,引脚也用焊锡修复了,而且缺一个8脚芯片,被0欧姆电阻直连了,我也不知道这个有什么影响。这家伙就是搞旧家电的修好能亮就在咸鱼卖啊。。。

无奈只能将存储芯片用风枪加热,估计还是虚焊问题,因为时好时坏。结果开机好几次,都没有问题了!!!!!!!!!!

网友:
咸鱼水太深啊

楼主:
我在咸鱼又卖了,当坏的卖的,200元

网友(2025-03-20):
我买的机器也是被修过的,电池被拆,还有个issi的存储芯片也被拆了,但是用起来貌似也感觉不到什么

网友:
这个位置就是个0Ω的电阻   这玩意儿说储存深度  能扩容到一兆  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整的

网友(2025-04-23):
LDS22010电池位置空的,时间能记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这种叠层的镍氢电池,时间久了就容易漏液。要早做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