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大神们帮我找个开关电位器

楼主(2024-11-29):
熊孩子的米兔故事机,音量调节电位器有点问题,小音量不受控了,想更换个电位器,找遍某宝也没找到一样的,各位见多识广的大神告诉我哪里能买到一样的型号

网友A:
我觉得看脚,差不多的都能通用,头大小不一样好解决...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看脚,差不多的都能通用,头大小不一样好解决...

设计的比较巧妙,刚好卡在后面调节旋钮内,短了长了都不行

网友:
拆开应该可以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计的比较巧妙,刚好卡在后面调节旋钮内,短了长了都不行

长了截短,短了加长...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网友:
量一下规格再去找下应该会有

网友:
淘宝上不是就有吗,小体积短半轴B50K单联电位器,可变电阻B503,矮支架脚

网友:
质量不行啊,朋友送我一个,我又送人了,现在第四个小朋友在玩

网友:
不知道你的总高是多少,看看这个能不能代换

网友:
小问题,灌油清洗能解决

网友B:
淘宝四块钱一个

网友:
人多力量大,已经找到了

网友:
万能的*宝,无所不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淘宝四块钱一个

一个 4 元,
这个 VR 也太贵了。

网友:
淘宝一大堆吧  找一个型号一样的  或者差不多的

网友:
淘宝一大堆吧 知道名称型号更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 4 元,
这个 VR 也太贵了。

看质量,质量好的4元根本买不到

网友:
很多人看帖都不仔细,或者说阅读能力有限,人家要的是带开关的,给推荐的都是不带开关的。除非楼主愿意在壳子上再开个孔,安装个单独的开关才行,当然,开关与电位器分离也是有好处的,省得每次开机都白白磨损电位器。

网友:
神油喷喷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