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折叠台灯的弯折处阻尼不够,稳不住怎么办?

楼主(2024-11-29):
折叠台灯的弯折处阻尼不够,稳不住怎么办?

有什么办法增加阻尼嘛?之前用透明胶把两侧绷紧,有点用,但是保持不长久。

两个台灯,款式类似,长度宽窄不一样

网友:
开局没有图,一切都靠猜...

二○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网友:
绑个铁丝,外边用生料带缠好。

网友A:
涂高粘度的阻尼硅油可以奏效,但你也没个图,不知你的台灯值几个钱,好的阻尼硅油不便宜,要是比你的台灯还贵就划不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高粘度的阻尼硅油可以奏效,但你也没个图,不知你的台灯值几个钱,好的阻尼硅油不便宜,要是比你的台灯还 ...

也就百来块,几十块钱那种太阳能多色光源的台灯,我附个图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涂高粘度的阻尼硅油可以奏效,但你也没个图,不知你的台灯值几个钱,好的阻尼硅油不便宜,要是比你的台灯还 ...

图片已上传

网友B:
转轴连接处一般有螺钉固定,拆开后在转轴连接处加薄垫片,再上回螺钉即可,并不复杂啊。

网友:
转轴连接处加一点松香粉末

网友:
拆开转轴侧面的装饰,里面有螺丝,紧固一下调到你认为可以的地方,然后恢复拆开的装饰即可。

网友:
转轴处改手拧螺丝,或者有波纹的垫片

网友C:
同款,立柱两边的盖板拆开,把转轴螺丝紧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百来块,几十块钱那种太阳能多色光源的台灯,我附个图哈

买高粘度阻尼硅油还值得。

网友D:
我就买过阻尼油,五六块钱一小盒,还在放着没有派上用场---准备加在滚筒洗衣机减震器里,后来调整底脚螺丝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轴连接处一般有螺钉固定,拆开后在转轴连接处加薄垫片,再上回螺钉即可,并不复杂啊。 ...

没看到有螺钉啊,外面整个是白色壳子包住的,不知道怎么拆开。主板我倒是拆过,但是这个支架不敢拆啊,怕不小心掰坏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款,立柱两边的盖板拆开,把转轴螺丝紧一下

请问怎么拆,我找不到下手处啊

网友E:
加阻尼脂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就买过阻尼油,五六块钱一小盒,还在放着没有派上用场---准备加在滚筒洗衣机减震器里,后来调整底脚螺丝 ...

怎么才能调到螺丝?我看这个侧边是全包住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阻尼脂就可以。

请问加在哪里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拆,我找不到下手处啊

那两根立柱,你仔细看看,外壳是扣上去的,将一端轻轻掰开一点再向另一端推一下,就开了,里面就两个小卡扣。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两根立柱,你仔细看看,外壳是扣上去的,将一端轻轻掰开一点再向另一端推一下,就开了,里面就两个小卡 ...

这样子吗?可是小的那个似乎不是这样,因为以前曾经不小心从二楼阳台栏杆上摔下去过,当时主体部分摔开了,顺便能看到一点两侧支杆,隐约记得里面还有线从里面走?感觉看上去不是您说的这种结构诶。大的之前没看过,我一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