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自由通AT-588UV车载电台装车教程

楼主(2024-11-29):
车台入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馈线、手咪、电线、面板支架也全部就绪,准备装车
车台机身安装在了主驾驶座椅下面的钢板上,和多数人的安装位置一样。安装前先用砂纸把钢板表面的锈迹打磨掉,在车台机身的背面贴上强力双面胶(又名纳米双面胶)。

接下来安装的是车台机身到面板的分离线,家里有闲置的网线和工具,就没有买成品的面板分离线,而且自己制作还有一个好处,用多少截多少,预留一点冗余就行了

这里顺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把网钳,价格不贵质量也不错,使用了好几年钳子的八个齿都没有变形,记得很早的时候逛别的论坛推荐的,线下型号是:波斯BS-D3268,线上型号好型不太一样,价格20元左右。自己做水晶头的话建议买好一点的镀金水晶头,真的不一样
线做好了就要拆车了,自己装车台的话最好准备一些车上的卡子以防拆车以后卡子损坏,买对应车型的套装卡子就行,基本各种型号的卡子都带的有

面板分离线从B柱根部经驾驶室左侧下面的扣板穿过,经驾驶台左侧扣板向上到A柱。最开始车台的面板黏贴在了前挡风的左上角,冗余的延长线和手咪延长线隐藏在了车顶的纤维板子里面。但是装好上路实测以后发现,面板装在前挡风左上角一方面上路有可能会遮挡驾驶员面部,可能会扣影响驾驶造的帽子造成违章。另一方面看面板信息或者操作面板不太方便。

后来从新调整,面板用纳米双面胶黏贴在了驾驶台的左前方,面板分离线和手咪分离线从A柱下面出来就可以连接面板,由于网线使用的是圆的直径有点粗,造成A柱和驾驶台的连接处有一个小缝隙,这一点不太完美。

接着再说手咪分离线,我是这样叫的,不知道大家怎么叫的。

习惯了右手拿手咪,但是车台面板又安装在了左手边,所以才会有手咪分离线。原车没有一件启动的功能,但是预留了空位并用盖板盖住了,这个盖板用尺子量过以后发现恰好可以安装一个网线对接头,从车台手咪插口用一根网线接过来不就是一个手咪延长线么,很完美不影响适用右手拿手咪。
以上的所有其实都比较简单,最难的其实是接电源线。由于我才用的是车载启动电瓶直接供电,所以需要把电线从发动机舱引进驾驶室。但是找遍了发动机舱就只有一个总线束,而且还是位于主副驾中间的位置。

实在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从总线束想办法,还好从驾驶室摸到了总线束,发现橡皮管里面还有很大的空间,这才有胆量用小十字螺丝刀从发动机方向朝驾驶室方向把总线束橡皮管捅了一个洞,为了后期减少麻烦我使用了1.5平方的双芯硅胶线并把双芯当作了单芯使用。

驾驶室内的总线束部位空间非常狭小,车辆的各种金属部件都裸露着把手和胳膊都挂破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总算是把电源引进了驾驶室,电源线仍然从驾驶室左侧下面的扣板穿过到达B柱底部,使用对插端子接线即可,在将电源线和车载电台连接以前尽量再用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源线对插端子是否正负极一致,以免损坏设备

车载电台的供电解决以后,就剩下啦天馈系统。由于我使用的是吸盘天线,我从车辆B柱经车门橡胶条进入车内,直达B柱底部。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尽量缩短馈线长度,尽量避免钻孔或者车辆破线,缺点就是一部分馈线裸漏车门橡胶条会有凸起。

至此整个车载电台装车过程总算是完成了。

码字不易,如果您觉得文中的内容对您有用,或者喜欢我的内容别忘记给点个赞哦

网友A:
这车载电台有啥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车载电台有啥用呢?

爱好者相互之间联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的的吗

不跑滴滴呀

网友C:
楼主有执照吗

网友D:
好大的工程

网友E:
看着都基本拆完了。。。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都基本拆完了。。。谢谢分享

其实还好,不算太难

网友F:
我直接把台子放在副驾坐位上,天线在车后边夹边,车从地皮下面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有执照吗

必须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大的工程

还好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直接把台子放在副驾坐位上,天线在车后边夹边,车从地皮下面走。

我这不行呀,副驾有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