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门锁电源(附电路图)

楼主(2024-11-30):
骑单车转游时,发现一废弃的电子门锁电源,开始还以为是监控电源,拿回来卸下板子,跑完电路才明白,原来是电子门锁电源。话不多说,上照片。

发现时在门旁边吊着

拍一下看看接线情况

取下

卸下板子

21年6月,已经3年半还多呢

555定时芯片

旁边还有一个817光耦

这边是7812

这边有虫窝,扒开看到也是7812,两个并联扩流

5551继电器推动管

右下角也有虫窝

变压器两颗螺丝固定在壳子上

体积不小,有一定的功率,看样子应该在30W以上

正研究板子,它跑出来了

这张是装死,肚子朝上

壳子锈得不行了,扔掉

测一下变压器电压

看输出13V多,觉得有点低,以为大电不够,测试正常。忘了整流后还要乘1.414,13V整流后18.5V左右,正好给7812供电。

那个跑了,这里又冒出一只

不管它们了,上电路图。

跑完电路,觉得UPS那里接的R5   2.7欧电阻不好理解,D1还好理解点,防电源反接吧,但是,在D1上并一个2.7欧电阻干嘛呢,接的这个电阻还能防反接吗?后来想想,可能是要给电源充电用,有220V电源时通过R5电阻给UPS电源充电,没有220V时,UPS通过D1和R5给设备供电。

开锁原理是,按下push,继电器吸合,锁舌缩进,555延时数秒弹出锁舌完成自动上锁,延时时间可通过调整VR1改变。

全贴完,谢谢关注!

网友:
我也有个,结构基本一样,就是三端稳压是一个大大的管子,不是7812

网友:
完美的柝机贴子

网友:
老哥好雅兴

网友:
你把蜘蛛精的家操了?小心晚上来找你

网友:
拆解和说明详细,跑线路,绘制电路图,赞!

网友:
应该算是一个很简单的门禁系统了。

网友:
说明详细丰富,图文精彩

网友:
貌似淋雨了,内部锈蚀的有些厉害。

网友:
看着像是门禁或闸机的末端控制部分,前端可能还有自动控制系统啥的。
老哥夜猫子啊

网友:
两7812并联使用,似乎很少见这么用的

网友:
7812并联使用,不如加扩流好。

网友:
两7812并联使用少见

网友:
7812并联使用实际使用的少见。

网友:
是一个很简单的门禁系统

网友:
还有两只猪助兴

网友:
我也拆过一个,留下了12V5A的变压器,其他的都扔了。

网友:
这个拆机真彻底,还有原理图

网友:
前几天我才看了物业安装,没想到就刷到你这帖子了

网友:
在下开发生产过同类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