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62ENG BB 卡25%

楼主(2024-11-30):
大佬们帮看看,咸鱼买的,25块一个,带两个1G D3缓存。
以前用别的2262EN板子开过NW921。
这次死活开不开,各种缓存设置都试过了。
Tog上不上一样,Vccq 1.2 1.8都试过了。

另外,用EasyTools工具检查发现Cardinfo好像不对呀。

网友A:
没过25%好像是缓存有问题吧,要么缓存坏了,要么缓存型号选错了

网友:
D9STQ是1G的内存,你选了128M,NW921是256G颗粒最少也要选择256M吧

网友B:
2262en缓存不能大于等于。说人话就是,256G容量,就要上256M缓存。

网友:
楼上说了,缓存要设成256,你可以试试。

网友:
要么缓存坏了,要么缓存型号选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62en缓存不能大于等于。说人话就是,256G容量,就要上256M缓存。

缓存换成256MB的也一样。人都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过25%好像是缓存有问题吧,要么缓存坏了,要么缓存型号选错了

嗯,翻了帖子都这么说,但是各种容量的几个品牌都试过了都卡。

楼主:
试过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62en缓存不能大于等于。说人话就是,256G容量,就要上256M缓存。

可以大于,亲测

网友C:
这板子我开intel B16A没有问题啊,电压就默认1.8V,缓存我是双缓存D9STQ,缓存设置是1024M,DRAM CS0,32bit,你的设置除容量要选下1024M外,其他的都对,如果还不行,降下缓存频率试试,再不行估计就是缓存有问题了,更换颗缓存吧

网友:
感觉还是设置方面的问题

网友:
这个我也试过,可以大于,但是好像要按实际的缓存容量选,而不是按照闪存容量选。

网友:
卡25%一般是缓存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我开intel B16A没有问题啊,电压就默认1.8V,缓存我是双缓存D9STQ,缓存设置是1024M,DRAM CS0,32bi ...

好的,感谢,我再试试。我都无语了。

网友D:
我知道为什么,你可能没有仔细看图吧,
当初我也被坑的半死。可能是DDR问题,或者是主控虚焊了。

都试着加焊一下,实在不行就给DDR降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为什么,你可能没有仔细看图吧,
当初我也被坑的半死。可能是DDR问题,或者是主控虚焊了。
都试着加 ...

感谢,已解决,就是DDR的问题,必须跟焊接的Flash颗粒容量相匹配。

网友(2025-02-19):
我也买到这批板子了,ce0是从00040开始,和一般的板子不一样,同样开不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知道为什么,你可能没有仔细看图吧,
当初我也被坑的半死。可能是DDR问题,或者是主控虚焊了。
都试着加 ...

还是你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