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喜新厌旧,像我这种Windows系统用户应该很少吧

楼主(2024-11-30):
从win98开始用的电脑系统,只要有新系统出现马上把旧系统抛弃

当年一开始用win98系统,接着winme,后来出现xp系统,马上转xp,再后来出了vista,安装vista无奈机器性能不够。
马上到了win7的时代,就从xp转为win7,win7用了好一段时间,出了win8系统,马上使用win8系统,这win8系统体验做得不太好,界面改动也是翻天复地的,不过这win8流畅性还不错的,用了好几年。
来到Win10的时代,win8马上卸载了,装win10了,一直用到win11第一个测试版结束,用了好几年。
Win11测试版(忘了什么时候开始的,测试版比正式版(21年底)早大概两年)开始就马上把Win10换了,不带犹豫的,win11第一个测试用得可以真的难受,bug超级多,不过现在Win11还是算是稳定的。
据说win12也要来了,到时又可以换掉了。
很多人现在还在怀念win7,xp,右键菜单,开始菜单,控制面板这些古旧的东西,在我眼中软件总是不断进步的,根本没有必要怀念过去系统和软件设定,自己体验多了,很多系统的操作都是相互兼容的。

网友:
您这叫系统爱好者。
我就重点用了98,w7,w10

网友A:
哪怕是搞到win12,微软的内核都没有改变,改变最多的是ui,只是在基础上加了一层又一层的壳。做为商业公司,考虑的是商业利益,而非技术进步,就是在最小投入的前提下攫取最大的利益,包括组成wintel联盟,主动放弃对原软硬件的支持来逼你升级“最新最先进”的系统与计算机。

网友:
时代潮流的追风者

网友:
xp win7我用得最多,现在还在用win7,因为考虑某些驱动的问题,到了万不得已才换win10吧

网友:
一些新版本的软件已经不支持win7了,所以只能用它的旧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怕是搞到win12,微软的内核都没有改变,改变最多的是ui,只是在基础上加了一层又一层的壳。做为商业公司 ...

该回头了,  新硬件用老一代操作系统, 那种丝滑流畅, 只用用过的人才知道。

比如现在Windows 7  打天下,  生产力代表,  2024年国有四大行招商银行客户端依然支持Windows7   而不是ubuntu系统

未来 win 13 了, win 7四大行招商银行淘汰了,  接着用 Win 8.1   ........

网友C:
买笔记本时是W95后自己升98用了几年,2000年因手机带电脑上网98不能蓝牙适配器而升2000
再后来XP。再后来W7至今
今年因看世界的软件不支持W7,不得不上W10
我对系统是能用就继续用。

1、我的硬件太老
2、不喜欢、杀毒、实时保护等
W10、11很难彻底停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笔记本时是W95后自己升98用了几年,2000年因手机带电脑上网98不能蓝牙适配器而升2000
再后来XP。再后来W7 ...

win10 win11系统只要安装个火绒就可以替换了,火绒这软件对系统是零干扰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10 win11系统只要安装个火绒就可以替换了,火绒这软件对系统是零干扰

谢谢指教
以后有需要试试

我对系统外的应用基本不用,因为我是裸奔

网友:
主力机用win10,虚拟机还同时使用着winxp、win7、win10 HOME,win11 pro、win11  Insider Preview(Canary)。。。我算哪个类型?

网友D:
楼主还保持着喜欢折腾的劲头,这就叫不忘初心

网友:
不稳定的系统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还保持着喜欢折腾的劲头,这就叫不忘初心

其实根本没有折腾系统,安装就能用。
好多人可能没跳出惯用思维
觉得新系统有一点点改变就是不好用,没有旧的好
其实只要花一点点时间就能适应了
打个比方,输入法切换键(ctrl+shift)这个用了十几年的老传统,在win10时代换成了Win+空格,我一开始也觉得不好用,可几天后就适应了,用起来也蛮好的,win和空格这两键很大,按起来很舒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该回头了,  新硬件用老一代操作系统, 那种丝滑流畅, 只用用过的人才知道。

比如现在Windows 7  打天下,  ...

你这信息版本很久没更新了,现在根本不是win7打天下,win7早就淘汰了,Win10占的份额最大。
用这最新的硬件,装个古旧的系统,这不是在浪费设备吗?

网友:
我换系统也比较积极,只要正式版一出立马换,除了win8

网友:
新系统很大程度上要新硬件来适配,我十几年前的硬件,想装新系统尝鲜都不行,现在用着WIN7办公也足够。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其实根本没有折腾系统,安装就能用。
好多人可能没跳出惯用思维
觉得新系统有一点点改变就是不好用,没有 ...

非必要不升级,你忘了之前国产安卓都还好,后来新版都内置反诈了?

网友:
如果一项改变能提高使用者的效率我能接受,但像win11里的右键的改动,简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非必要不升级,你忘了之前国产安卓都还好,后来新版都内置反诈了?

国产安卓系统是个垃圾堆,我也不喜欢更新,没新东西还装反诈
但是这贴讲的是Windows